寻求:自动络筒机的工艺流程

楼主(2006-09-15):
请专家不吝执教,谢谢

网友A:
生产工艺还是什么?我这有几种村田的自动络筒机

楼主:
生产工艺和控制过程

网友A:
生产工艺就是把上道工序(比如环锭机、走锭机生产的)管纱打成约1KG/每个的筒纱后给下道工序拼线合股或者包装。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村田的控制过程(7-V纱库型)
1.操作员上纱管到纱库
2.按启动后纱删检测是否有纱线?如无便启动凸轮开关带动离合器工作.
3.随着离合器工作带动机械部分,滚筒马达反转退纱,小吸咀动作吸取下部管纱纱线,大吸咀吸取上部筒纱纱线.
4.随着机械动作进行纱线空气接头动作
5.接头完成后滚筒马达正转卷纱
6。由于中间安装有电子清纱器,剪切一些比如棉粒、粗节和细节之类的瑕疵,切断后会重复上面的动作

网友A:
电器部分:
单锭滚筒使用1.1KVA的变频器控制,整锭使用单片机由mmc3系统集中控制调速,全部锭位纱删、大小吸咀和空气打结的机械动作由一条横轴带动,如果断纱或者无纱线,清纱器和纱删会启动吸铁松开扣带动机械部分动作。

楼主:
谢谢动力勇的回复
我见过滚筒用伺服控制,放纱是被动无传动点,大小吸咀等用步进控制,看来看去也没看懂,好像记得是萨维奥的产品

网友A:
新型村田C21络筒机型的使用用步马达进代替机械动作,比较先进的

楼主:
这种控制方式是不是比较麻烦?

网友A:
这种控制方式是比较麻烦
从整体来说减少了设备维护的时间,但在电器方面技术含量提高了许多。

楼主:
如果想做这方面的控制,技术难度主要在那里?有具体的应用实例吗?

网友B:
前段时间调试络筒机,用伦茨SMD15KW变频器,厂里要求加速时间一定要在40秒以上,不明白为什么,是工艺要求就是这样么?
偶是做电气的,对工艺不大了解,还清赐教,谢谢

网友A:
楼上的是什么牌子的络筒机?用在真空吸风机吗?
由于络筒机的真空风机启动负荷重电流很大,加速时间一定要在40秒以上就不奇怪了,呵呵

网友C(2006-12-06):
我们的络筒机是ESPERO-M.AC238D,RAS-15品牌的进口络筒机。

网友D(2007-02-24):
动力勇 你不光是做管理的吧 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网友A:
粗纺的生产和工艺几乎全部参加过,呵呵

网友D:
厉害!
我光搞维修自动络筒机的
这么快就有回复了?
你是版主吗?
可以加我QQ吗?QQ:36986451
我不是坏蛋

网友A:
呵呵,晚上才上qq吧。

网友A:
我光搞维修自动络筒机的
什么牌子的自动络筒机?我这全部是日本村田公司的,老式的和最新的21C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