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浆纱机压浆辊压力与车速是否有关

楼主(2006-09-15):
浆纱机压浆辊压力与车速是否有关?如有,是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A:
是的
通过比例阀控制压浆力
当然要PLC的

楼主:
具体关系能否告知?

网友A:
其实也没有什么啊
车速越高压浆力越大,这样你的上浆率和回潮率会好点,也会节省点浆料
不过有个最大值和最小值的限定
这两个值要看你们的浆纱师傅和工艺的要求了
QQ:25149048
做过几台浆纱机现丑了

楼主:
简单问一下,是否成线性比例?两个上浆槽的亚将棍的压力是否一样?

网友A:
可以说是否成线性比例,你做程序按线性比例做
两个上浆槽的压浆棍的压力不一定是一样的
可以通过调节阀调节,具体我也说不清楚要浆纱师傅调节
你PLC给比例阀一个信号,比例阀给他们的气压是一样的

楼主:
多谢zhmily的不吝赐教

网友A:
兄弟客气了
以后说不定还要兄弟关照呢
呵呵

网友B:
过去的浆纱机没有考虑车速的问题,工艺设定是根据高速状态下的,但是加上电气比例阀会在低速时接近设定,我有改过几台,采用SMC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