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800提升应用疑点

楼主(2006-09-15):
我将ACS800应用在提升机构上,带提升宏,通过STEP RADIO控制变频器调速,由于调试中条件所限制,将DI1设置为内部应答.当通过端子控制时,动作正常,但是凸轮控制器回零位置后,变频器依然有大约15A的电流输出,无转矩和转速输出,被控电动机有电流励磁,手动无法转动电动机.其中条件所限,没打开编码反馈.
请问变频器在回零位置后为什么依然有电流输出??

楼主:
电机参数设置正确的,运行中无故障显示.
大家帮忙...
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停机支流报闸打开了?

网友B:
DTC控制的一个特点是零速満转矩输出,所以除非你给停止信号,否则变频器一直有输出,不管是零速还是有转速给定,你要明白只要变频器处在起动状态,不管在什么转速下都有力矩输出。

网友C:
DTC控制的一个优点就是在零速可以输出满转矩,但你的编码反馈没有打开,所以DTC的优点就发挥不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建议你还是采用V/F控制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D:
停止之后,上抱闸,缺省设置有3分钟的励磁,3分钟之内变频器没有工作,磁场去掉,
如果3分钟之内有提升操作,不需要重新建立磁场,节省了时间.操作人员会感觉快一些.3分钟的时间是可调的.

网友E(2006-11-29):
修改参数

网友E:
下面引用由william7在 2006-9-21 14:28:00 发表的内容:
  停止之后,上抱闸,缺省设置有3分钟的励磁,3分钟之内变频器没有工作,磁场去掉,
如果3分钟之内有提升操作,…
--------------------------------------------------------------------------------------------
起升不能用V/F
即使不用编码器,ABB也可以达到起升的要求,闭环是让控制精度提高。

网友E:
to: william7
不好意思,引用错了,是---扁舟子:

网友F:
是不是接线问题重新检查一下

网友G:
还是看看参数!

网友H:
既然端子控制正常,而用凸轮异常,请检查外电路的设计(接线正常情况下)

网友I:
ACS80起升用变频器,无需加编码器,同意凯子的观点,闭环只是提高控制精度,对起升而言没有必要。

 ABBC,应该是参数设置上的事,看看手册,应该能解决,或把你设的参数发上来,我们一起看看。

网友J(2006-12-29):
ACC系列的变频器是起重机专用.其控制性能很不错.应该没问题.建议你查看一下参数或接线什么的

网友K:
对,这是励磁现像,变频器停止后,在一定时间内操作提升就不用重新建立磁场了.

网友L(2011-06-11):
参数42.9时间设置过长,可缩短改时间 就没有持续输出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