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伺服电机同步的问题,急!

楼主(2006-09-15):
我有一个问题,我的伺服电机采集变频马达上编码器的脉冲数,要求伺服电机和变频马达的速度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工作,现在加工出来的工件尺寸有大有小,如果我要求同一工件上两点之间的距离是1.6MM(误差2丝),实际加工出来的有1.64MM,1.56MM,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像这种控制方式,伺服电机是位置还是速度控制,出现这偏差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坐在沙发上等着学习~~~~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请大家帮忙顶一下吧,我急啊!

网友B:
这种跟踪方式先天不足.呵呵
变频器就算做速度闭环转速精度最高也就万分之五左右,差的还达不到这个值. 源头不准,传输处理有延时,自然误差就来了.

网友B:
如果没办法做大手术的话:建议可以这样:编码器分辨率尽量调高.工作速度作一定降低.

楼主:
请教张工: 我的编码器脉冲是4096,编码器的速度大概2500R/MIN.通过100的速比,相当于变频马达转100圈,伺服电机转一圈.

楼主:
张工能方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看来你是前辈.

楼主:
曾经做过这种案子的人,请帮忙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可能是机械误差,也可能是滞留脉冲

网友D:
你目前的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