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输出500V

楼主(2006-09-15):
遇到一台富士G11机器,运行时V,W间有500V的输出,且不受控,10HZ和50HZ都一样,不知道什么什么原因,谁有遇到过请指点!

网友A:
不会吧,变频器的输出端电压不会大于输入端!,你是不是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测的,测变频器的输出端最好用指针表

楼主:
是指针表,好几个表好几个人测过了,都是一样,实在想不通啊

网友B:
发来修吧

网友C:
模块坏了,修吧

网友D:
请大家多发言,关注中...

楼主:
把机器拆开过了,模块测试状态良好,明天把模块换了试试看,不过估计模块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E:
驱动坏了

网友F:
是否缺相?????

楼主:
不缺相的,驱动的静态和动态还可以的。

网友G:
应该是测量问题。用带整流的模拟表试试。

网友H:
变频器烧了,只能维修

网友I:
模块坏了!

网友J:
如果22k以下模块坏的可能性有,30k以上不应该模块坏

楼主: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问题查出了,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K:
原来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L:
两台富士P11-37KW变频器在一个车间内,因供电电源断相后,两台变频器同时出现只能空载带动电机,加负载后只能在7HZ以下运行.它加速后电流达到27A时就出现[ER7自整定不良].修解各种参数都不能正常,后打电话问设备供应厂.答复他厂的设备只要供电断相就是这样损坏变频器,他们出厂的设备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故障...本人问变频器没有断相保护吗,是什么东西坏了,好修吗?

楼主:
 TO:晚四方
不知道您是哪里的,您说的故障是可以修复的,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M:
我KAO!输出高于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