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变频实现同步方案

楼主(2006-09-15):
各位同仁:
     急需了解变频器实现主从绝对同步不通过编码器采用V/F方式进行闭环控制,还有其他方式进行控制吗?例如:通过高数计数模块计数由PLC传给变频器是否可行,若可行怎么实现,请各位专家指点!!谢谢!!!张力控制不需要工艺板(如:SIEMENS的T300/T400)能否达到实际要求的精度!!

楼主:
大侠们:
    位置控制的精度目前能达到多少?目前我所做项目的位置精度能达到90%(物体外型达标的情况下)!各位有没有精度达到98%以上方案!请各位知情同仁赐教!!

网友A:
本人才协助一个朋友用矢量型变频器做定长裁切钢条的机器; 每分钟切断十次以上,切断长度为一米左右.误差在2MM以内. 进给变频器0.4KW .电机0.4KW,减速比1:40.  精度仍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使用多断速加定点爬行. 13006665862

网友A:
用任何电气设备都做不到绝对同步的. 同步只能是相对的.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低速大张力控制可直接用变频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