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空室电脑选择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6-09-15):
大家好:
    中控室的电脑大家是不是都用工控机啊?我想选市售的家用电脑品牌机可以吗?

网友A:
由于普通电脑不是按照24小时工作制设计的,在经过一阶段运行以后,其故障率将远远高于工控电脑或服务器。

网友B:
电脑的硬件一般区别不大

关键是一个散热问题

一天24小时开机,怎样散热,这是关键

散热好了,就好了

网友C:
建议用工控机

网友D:
普通PC即可,关键是安装适合的接口软件,如OPC,Rslinx 等,还要租台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