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一种接线图

楼主(2006-09-15):
有一个按钮,一只灯,若干个继电器,要求按一下按钮灯就亮再按一下灯就灭,依次循环。这个电器图应该怎么接呀?我是刚来的新手哦,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俺画了一张,但俺不是VIP,所以不能上传,公布个邮箱,我发过来,不知对否,请赐教.

网友B:
搞一个自锁的按钮,简单。不自锁的,那就向论坛上讨论的单按钮控制电动机一样。

网友A:
有一个问题,自锁按钮停电以后再来电灯会亮,翻转电路停电后再来电,不按按钮灯不会亮.

网友C:
我觉得如果是工程需要,用一个自锁按钮(按一下通、再按一下断)比较合适
如果是为了讨论实现的方法,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D:
已经是个老问题了吧,看看之前的帖子都有啊...

网友E:
与单按钮控制电动机的方法一样,以前的帖子有

网友E:
用PLC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