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力电容器的测量

楼主(2006-09-15):
请问一下电力电容器怎么测量?哪位高手给解决一下

网友A:
请问
您需要测量电力电容器的哪项指标?是容量吗?

1.使用电容表或带测量电容功能的万用表测量
2.接额定电压,用钳型电流表测电流,计算出容量
不知是否正确?
请指教

楼主:
电流测电容怎么算容量

楼主:
请高手再具体讲一下三相电力电容器  电流测电容怎么算容量

楼主:
用钳型电流表测电流,怎样计算出容量

网友A:
I=U/(1/2πfc)

网友B(2008-09-09):
如果你要测单相电容器的电容,拿数字电容表夹在电容器的两个出线端子直读就可以;如果要测三相电力电容器的电容,那数字电容表分别测出每两个出线端子之间的电容(Cab、Cbc、Cac),然后总电容等于2/3(Cab+Cbc+Cac)。如果要知道一个电力电容器的容量,测出电容之后,根据公式Q=WCU^2算出。

网友C(2008-12-22):
大虾,Q=WCU^2这个公式中各字母表示什么意思?举个例子说明下

网友D(2009-06-03):
Q=WCU^2这个公式中各字母表示什么意思?

工厂功力因数滞后0.85怎么解决

网友E:
学习中,请有能力的人再回答一下

网友F:
较为复杂,可以用伏安法.

C=I*1000000/314*U

测量时,要把电容三个接线端子中的两个端子短接。然后一一测定。

三角接法电容器的计算方法。

C1=1/2(C1_23+C2_13-C3_12)

C2=1/2(C3_12+C2_13-C1_23)

C3=1/2(C1_23+C2_13-C3_12)

C=1/2(C1+C2+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