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请教

楼主(2006-09-15):
有高手知道浮点运算是怎么回事吗,请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A: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46737.html
浮点运算是什么?
最佳答案
就是实数运算,因为计算机只能存储整数,所以实数都是约莫,这样浮点运算是很慢的而且会有误差
现在大多数机器都是32位的,也就是说32位都用来表示整数的话,那么对于无符号整数就是0 到 2^32-1,对于有符号的话就是-2^31 到 2^31-1。如果是实数的话,就不是这样了,机器有两种办法表示实数,一种是定点,就是小数点位置是固定的,一种是浮点,就是小数点位置不固定,计算方法也比较麻烦,通常会比整数运算代价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