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组态王通过ASCII通讯监控DELTA机电设备

楼主(2006-09-15):
亚控组台王提供符合MODBUS协议RTU,ASCII模式串口,实现监控符合此协议的一切设备。
现就其监控一台PLC,一台AMD作为例子。
首先在COM口新建通讯的设备端口:

新建2个端口,分别供PLC和AMD,但是必须要给设备设定不同的逻辑名称和地址。
然后设置通讯端都的参数:

这些做好了之后打开数据词典,新建IO变量,根据监控设备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数据类型,连接的设备为需要监控的设备和需要监控参数的地址,需特别注意的是台达提供的PLC地址(16进制)与实际的地址相差一位,比如台达提供的Y0的16进制地址为0500H,但实际组态的时候发现Y0的地址为0501H;数据寄存器D也是一样,比如台达提供的D0的地址为1000H,但是实际为1001H!!!还有需要注意的是亚控提供的数据地址分为0,1,3,4,8,9,SWAP等几个区,一般经常用到的也就0,1,3,4这4个区。0和1区为BIT型,0为可读可写,1为只读;3,4为USHORT,3为只读,4为可读可写。

定义好了变量后,新建一个画面,在画面上建立一个文本,关联变量为刚才定义的变量,需要控制或者只是监视数据,状态等可自行设置,这样一个小的监控程序就做好了。

网友A:
做的不错
虽然你是农民,没油水

网友B:
TO:pizity
台达提供的Y0的16进制地址为0500H并没有错误,可能是亚控组态王定义的Modbus地址和台达元件装置的Modbus地址有出入!因为如果通过串口软件,去实现Y0的On/OFF,就要对0500H去操作!所以台达PLC Y0对应的地址为0500H并没有错!

网友B:
使用组态王监控台达PLC的装置时,确实需要在原来的Modbus地址基础上加1。
另外,问pizity一个问题
亚控组态王6.5是否有类似DOP-A的数值输入型按钮?当按下某个按钮,可以弹出一个对话框,给D0(44097)任意赋值?

楼主:
       要做类似DOP-A输入型按钮,先选择文本并键入####,然后双击进入动化连接设置,在模拟量输入一栏关联起你定义的变量(整、实都可以),当然最好是把此文本的模拟输出也勾上,变量与输入定义为同一个变量,这样方便查看!!

楼主:
上面的上面那位同志,怎么好看我QQ,还大肆宣扬

网友B:
TO:piziy
先选择文本并键入####,然后双击进入动化连接设置,在模拟量输入一栏关联起你定义的变量D0(44097)(整、实都可以),当然最好是把此文本的模拟输出也勾上,变量与输入定义为同一个变量。定义完成之后,切换到运行模式,点击该文本,弹出对话框,当我输入3之后,点击"确定",该文本显示3,可使只显示几秒钟就变成0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PLC程序里面是空的,只有一条END指令!

楼主:
亚控6.5版本有点问题,选ASCII-串口时数据新不进去
安装6.51后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上面所提的地址偏差一在6.51版本中也被修正了,地址完全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