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GGD柜代BSL-10柜可行吗

楼主(2006-09-15):
改造设备项目,原设备配电屏的型号为BSL-10,并排数量7个,如用GGD代替其中一个,不知道可行不,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汇流母线连接有问题..安装尺寸配合冶游问题..
你的BSL屏起码用了20年..如果变压器更换,不如全换了..
或者干脆将你要换的屏的外壳利用.元件拆掉换新元件/新回路

网友B:
GGD柜与原柜的连接会比较麻烦,包括柜子的拼接、主母线的连接,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果一定要换就要量仔细了,再算仔细,柜子要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