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6-09-15):
  我现使用的电机是1.1kw 230-400v,50-60hz,v=30m/min.如何实现让它在60S时,实现自动反转?哪位大侠指点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电动机?v=30m/min?

网友B:
是什么电机?普通马达?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网友C:
什么电机

网友D:
lz要把你的电机表述清楚。这样才能帮你呀。并且抛开电机来讲,你还得把你如何控制方案说说。实现你要求的自动反转不是什么问题,根你的上位控制有关,但因该很简单。

网友E:
请问
1.您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电机吗?
是否是
230/400   Δ/Y

2.60S反转,时间精度要求高吗?
  位置精度要求高吗?

3.有制动装置吗?

4.是何种负载?

5.正反转频繁吗?

可采用PLC或时间继电器实现您所要求的功能
1.电机运行至57秒(时间应根据负载情况定)接触器断电,
  电机失电滑行.
2.延时3秒后,速度应接近0(必要时应加能耗制动或机械制动)
3.反转接触器吸合,电机反转
4.必要时需限制反向时的电流
  如此反复

不知是否正确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