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信号线一般用几个平方的线

楼主(2006-09-15):
控制信号线一般用几个平方的线???????

网友A:
1.0或1.5平方的多股导线就差不多吧?最主要额定电流有几个?

网友B:
一般1平方多芯铜线

网友C:
像4-20mA这样的信号,0.5-1平方的就可以。一些开关信号,要看继电器的技术参数来确定。

网友D:
我以前设计为1.5平方的,因为按照行业习惯来做——开关厂的控制线一般采用1.5平方的;
我这两年设计为0.75平方的,因为老板要努力节约成本。当然,0.75也就够了。

网友E:
一般是0.75和1.5MM的

网友F:
多股导线????

网友D:
BVR
而且过门线必须用多股导线!

网友G:
用RVVP 2*1.0

网友H:
如果走模拟量的话,长距离稍微粗一点,1.5平方,一般情况下1.0平方应该就可以了。不过电缆最好选屏蔽的KVVRP。

网友I:
室外1.5室内0.75船用1.5;1.0的标准是不是没有了?

网友J:
我觉得电流不是太大
还是用0.5 0.75 1  这样比较好
做的也方便,还可以节约成本,现在铜那么贵

网友K:
1个平方就能承受大约7A的电流,那么控制信号线该用多少平方,大体算一下

网友L:
学习学习,不是很清楚

网友M:
今年铜价暴涨!相信不少的老板都开始把线换细了吧!

网友N:
截面积1.0或1.5平方mm,即可

网友O:
RV线也可

网友P(2006-10-23):
距离远1.5,柜内1.0,0.75

网友Q:
0.3

网友R:
  [ft=6] 能满足控制就可以了,余量不用留太大。几节省成本又好接。 [/fts]

网友S:
我以为:强电里使用控制信号线,一般在0.5、0.75、1.0、1.5左右;弱电里一般0.75、0.5以下。

网友T:
信号线选带屏蔽的 0.75或者1的就够用

网友T:
0.75~1就可以 不过最好选用屏蔽的线

网友U:
18 ---24  AWG  的线一般就可以了,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V:
1.5足够!

网友W:
一般选BVR0.75线,采用针状预绝缘接头配线。

网友X(2006-12-17):
室外用1.5

网友Y:
看电流大小!

网友Z:
一般1个平方的,如果距离比较远,建议用1.5的,另外如果是220V的也要考虑大一点

网友AA:
0.75~1平方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