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自动上料和装配

楼主(2006-09-15):
我们有一种锥形螺母,高12mm,底面直径7.8mm,顶部直径4mm,螺纹深M5深5,从振动盘上料到直振,因为螺母是锥形的,在直振料槽易倒掉卡料,再就是请教自动拧紧到螺杆采用什么形式好,每分钟40个,拜托.

网友A:
比较复杂,
机械设计比较困难,控制都不是什么问题!!
期待 高手说话!

网友B(2006-10-26):
工件的流动方向?可否用管子送料[代替直振];
螺杆是什么形状?
qq569173411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们有类似的设备可借鉴,估计是导料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