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6-09-15):
就是图上这个c009计数器,为什么程序执行到这里的时候计数器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我以为程序有问题,然后我加了个停止按纽当程序执行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是执行这一步的,但是为什么这个计数器不减数呢?
 请赐教!
先谢了.

楼主:
说错了是c004计数器,没有009,  不好意思!

楼主:
能帮忙吗?

网友A:
CNT 只接受上升沿信号。200.04 作为步开始,与CNT 扫描在同一周期,CNT不起作用

网友B(2007-07-27):
是你计数器的复位触点0.09被你强制接通了!

网友C:
我觉得可能在步进程序中有关系,我现在没有PLC和PLC的模拟程序,只是估计,真不好意思。

网友D:
模拟不可以设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