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实现PLC控制伺服实现圆弧插补运动

楼主(2006-09-15):
我原来用三菱FX2N+1PG+MR-J2S-10A组成三轴点胶机.现在客户需要此机要能走圆弧.请问高手小弟该怎么实现?需要加什么模块.或者什么软件??先谢谢好心人的回答.火急中........

楼主:
怎么这的高手都不理的??郁闷啊.楼主您先顶一下吧.小弟谢了

网友A:
20gm ,你不会不知道吧

楼主:
20GM知道.但是没用过.请问zlzxw您有它的编程软件吗?中文版的
我有英文版的(哎我E文不好没办法了)呵呵,还有它那硬件编程手册.如果能给小弟的话.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2018-12-05):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

需要完整的13集视频教程请加我Q或者微信270871023

 QD75 LD75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高级运动教程)
第1集 Q系列与L系列PLC 程序互相转换教程
第2集 G2000至G2009参数直接用程序设置方式教程(重要)
第3集 三菱PLC程序 M代码使用方法运用教程
第4集 XYZ轴当前位置清零 当前位置定义位任何指定值
第5集 直线插补 画斜线 相对和绝对位置画斜线
第6集 不用定位表格数据  直接用编写程序方式 画斜线
第7集 画三角形状 XY轴插补 直线插补 例子教程
第8集 画四方形状 插补 例子教程
第9集 3轴马达 联动走 五角星 与如何定每个点位置(重要)
第10集 圆弧插补 画弧 画半圆 例子教程
第11集 画圆的两种方式 例子教程
第12集 画梅花圆弧例子教程
第13集 画个小鸭子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合并讲解例子(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