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灌装单向阀

楼主(2006-09-15):
那里能买到图示这种罐装单向阀孔径φ4-8,谢谢!

网友A:
交流qq:281962319
你这个可能比较麻烦

楼主:
从上图看,上端接大容器(盛满液体),下端接分装的小容器,右端接往复运动的活塞装置(象一个注射器针管),就能将大容器的液体分装到小瓶里,罐装单向阀有两组单向阀组成,要求单向阀中的阀球要非常严密,反向一点不能泄漏。其它的装置已经解决,只有罐装单向阀没有地方去买,要求不锈钢制件(或塑料)、陶瓷球,被罐装的液体酸性比较强,希望各位指点哪个地方能生产、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