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高手指教 s7-300 (数据转换)

楼主(2006-09-15):
 怎么把16位INT转换成32位real数??
我要用来计算.

网友A:
这位同志,你应该好好看看编程手册
整形数通过转换为长整形数然后再转换为浮点数的
例如:L MW0
      ITD
      DTR
      T MD10

楼主:
小弟在这谢了.

网友B(2006-11-12):
梯形图的简单,I_DI后DI_R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