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 PLC的小数点如何运算”)

楼主(2006-09-15):
三菱FX2N PLC的小数点如何运算,如用10陈以3等于3.333,又如把3.333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LD m8000
MOV k10 d0
MOV k3 d10
FLT d0 d2
FLT d10 d12
DEDIV d2 d12 d22
END
D22就是浮点数了

触摸屏上你在把D22定义到显示区域
显示区域要定义为显示浮点数
有问题的话请wudp2003@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