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有古老的问题,但难住我了

楼主(2006-09-15):
110KW电机,因接线不牢接线柱烧毁.绕组6条引出线无法分清同名端,高手请赐教....(好像可以将电机作变压器输入低电压后用万用表测量,具体的不记得了,好久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出三相绕组的A1、A2,B1、B2,C1、C2。再把三个同绕组的线头(如A1、B1、C1)联在一起,然后把另三个不同绕组的线头(如A2、B2、C2)也联在一起。接着用万用表的毫安档(直流)把 (A1、B1、C1)联在一起的头和(A2、B2、C2)联在一起的头进行搭接 ,同时用手把电机的转子转起来,看毫安表的指针是否摆动。若有较大摆动,先把A1与A2对换一下,再试一次;若还是有较大摆动,先把A1与A2换回来,再把B1、B2(或C1、C2)对换一下,再试一次; 若还是有较大摆动,先把原来换过的线头换回来,再把未换过的二线头对换一下,直到转子转动时,毫安表只有微小摆动,那是连在一起的头是三个同名端(另三个也是同名端)。

网友B:
    方法是这样的:首先,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判断出同一相绕组;然后假设一个头是首端U1,则这一相的尾端就是U2,将U2与另一相的绕组的一端头相连,将这一相绕组的另一端头与U1之间加上36V电压,然后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量最后一相绕组两个端头之间的电压,如果万用表有电压指示,则与U2相连的那个端头是异名端连接,即尾-头连接;如果电压表无指示,则两个端头之间是同名端相连,即头-头连接或尾-尾连接;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判断出另一相绕组的首尾端。

网友C:
都是对的

网友D:
别墅朋友的方法比较好,简单适用,其实用电池也可以。

网友E:
多谢,好方法!

网友F:
别墅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G:
大家说的很精彩啊
到单位去试试

网友H:
剩磁发电

网友I:
具体方法可有如下三种:直流法、交流法和剩磁法。 一、直流法 直流法的具体步骤为:1.先用万用表电阻档分别找出三相绕组的各相两个线头;2.给各相绕组假设编号为U1、U2、V1、V2和W1、W2;3.按附图右)的接线,观察万用表指针摆动情况。合上开关瞬间若指针正偏,则电池正极的线头与万用表负极(黑表棒)所接的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若指针反偏,则电池正极的线头与万用表正极(红表棒)所接的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再将电池和开关接另一相的两个线头,进行测试,就可正确判别各相的首尾端。 二、交流法 给各相绕组假设编号为U1、U2、V1、V2和W1、W2,按附图左接线,接通电源。若灯灭,则两个绕组相连接的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若灯亮,则不是同为首端或尾端。 三、剩磁法 假设异步电动机存在剩磁。给各相绕组假设编号为U1、U2、V1、V2和W1、W2接线,转动电动机转子,若万用表指针不动,则证明首尾端假设编号是正确的;若万用表指针摆动则说明其中一相首尾端假设编号不对,应逐相对调重测,直至正确为止。(注意:若万用表指针不动,还得证明电动机存在剩磁,具体方法是改变接线,使却线号接反,转动转子后若指针仍不动,则说明没有剩磁,若指针摆动则表明有剩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