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援1

楼主(2006-09-15):
110KW的输送泵,距离变压器500M,用的95的铝线,电压降太大,我准备加电容补偿。请问各位高人这样可以吗需要多大的电容。

网友A:
   控制回路保持电压稳定,加个恒压变压器,输入在-30%-+30%波动时,输出波动基本恒定..这样你的接触器不会因启动时失压而跳开..
  加补偿电容投入大而效果不会太大

网友B:
你好  可以选用电抗器补偿  13325215833

网友C(2007-08-26):
电容?还不如换线

网友D:
电容只是稳压!

网友E:
做就地补偿至少可减小电缆电流60A,补偿电容约50-60Kvar,不是太确切,因与电机负荷有关,可选几台电容并联调整。

网友F:
不可以.
换180平方铝线.

网友G:
换线吧,或者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