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楼主(2006-09-15):
110KW的输送泵,距离变压器500M,用的95的铝线,电压降太大,我准备加电容补偿。请问各位高人这样可以吗需要多大的电容。

网友A:
仔细看了你前后的帖子.建议按如下方式坚决:
1)补偿容量按55KVA算比较合理;
2)如果不计成本高低,可再增加一组同容量的电容器组,但启动完毕后必须将这组及时切除,以免过补偿..
3)如果电机在310V左右情况下还能工作,建议你采用恒定控制电源的方法来解决:即在控制电源前,加一个恒压变压器,其特点是当输入电源在-30%-+30%波动时,输出基本恒定不变..这样可以不至于由于接触器失压而造成启动瞬间回路跳开.这个办法应该最为经济和实用..
恒压变压器又称参数型稳压器,国内做的厂家很多,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容量可以选在350VA左右的,输出电压最好用220V的定型产品,否则定做比较麻烦..
有问题,可来电详询:13361907602

网友B:
110KW电动机额定电流200A左右,空气中3*95电缆载流量铜芯为185A,铝芯为140,土中铜芯为230,铝芯为185。
别说电压降了,你用的电缆载流量达不到,何况距离500米

网友B:
铝导线的电阻率是ρ=0.0294Ωmm2/m,铜的电阻率是ρ=0.01851 Ω·mm2/m,
电动机启动时电压降ΔU=(1.73*Imax*L*ρ*COSφ)/(A*Un)*100%,笼型电动机COSφ取0.5。
3*95铜芯线ΔU=(1.73*200*7*500*0.01851*0.5)/(95*380)*100%
=31%
3*95铝芯线ΔU=(1.73*200*7*500*0.0294*0.5)/(95*380)*100%
=49.3%
上式计算时Imax=I(额定)*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