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零线电流有多大?公式怎样算?

楼主(2006-09-16):
我店铺用电量为8.4KW,我想用380V供电,假设三相几乎平衡,那么零线有多大的电流?应该用多大的零线?公式怎么算呢?谢谢大哥们帮个忙!!!!

网友A:
零线电流等于三相电流之和,有三相负载有就可以零线电流。

网友A:
零线电流等于三相电流之和,有三相负载有就可以减少零线电流

网友B:
三相完全平衡,零线电流应为0,但店铺用电是不可能完全平衡的,不知道你用的哪些用电设备?

网友C:
当三相电流平衡是,零线电流基本等于零。

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请参照以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0926

电缆安全载流量,请参照以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5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