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明白?

楼主(2006-09-16):
本人是一名普通电工,但是有些事,使终不明白。如在三相四线制的配线中,假使在零线上串上一灯泡(普通型的)不知会有什么效果。请大家互相探讨。

网友A:
当三相平稳时,灯泡不亮,对电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三相不平稳时,则对电路就会较大的影响了

网友B:
吃饱了没事干吗?有做电工的这样干吗?

楼主:
楼上XUE-816你这样的电工,没有上进心,就是死电工,你知道些什么东东???你没遇到的就表示不可能有吗?垃圾!

网友C(2006-10-28):
有点意思!学习中!

网友D:
有创意!灯炮里面是钨丝,可以当成保险丝.电流大了会烧断,这个好理解.当灯炮烧坏的时候,也是你傻眼的时候.

网友E:
相当有创意!

网友F:
支持816,三相四线供电系统,零线怎么可以加保险呢?寻思这个有意义吗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H:
很危险,一旦灯泡烧坏,可能造成原来接220V的电器变成串到380V上面,会造成设备事故的.

网友I:
接上后可能会导致所有AC220V的设备不能正常工作.很快会烧掉接入的灯泡.

网友J:
如果你下端所接的所有设备都是三相的,将不会有什么影响,最多有点不平衡电流流过灯泡,但如果有单相设备,那就麻烦了,首先在灯泡上将产生压降,AC220V设备不能工作在额定电压,其次如果灯泡被烧坏的话,AC220V设备不能工作,且在有一侧灯泡的N线上会有220V电压,危险!!

网友K:
相当的危险,我家的空调,电脑,其他用户的电视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烧坏的,但是索赔无门。我考!

网友L:
在电网上千万不要做这样的试验,很危险的!学习一下电工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M:
三相四线制中,零线断开,非常危险!!

网友N:
  如果你下端所接的所有设备都是三相的,将不会有什么影响,最多有点不平衡电流流过灯泡.
  单相设备,那就麻烦了,首先在灯泡上将产生压降,AC220V设备不能工作在额定电压,其次如果灯泡被烧坏的话,可能造成原来接220V的电器变成串到380V上面,会造成设备事故的,非常危险!!

网友O:
  如果所接的用电设备是单相的,那么灯泡与设备串联会分压,且分配电压与功率成反比,所以灯泡功率越小,灯泡上的电压越高,相应的用电设备上的电压越低,肯定低于额定电压,设备工作不正常,可能损毁。
  万一灯泡断掉就相当于零线断,这是的电压全部加在断点上。但是零线还为其他向共用,这是就危险多了,我认为。

网友O:
  补充,如果零线断掉,相当于原来的单相设备和另一路中的单相设备串联在相间(380V),这是肯定有至少一个工作不正常。如果两个设备功率相等,则都为190V,低于额定电压,不等的话,功率比为220:160的话,一个正常工作一个低于额定电压,在此比例之外,都不正常,低也还好点,高的话就可能会烧掉

网友P:
楼主分清一下零线和地线及相应的阻值相关原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Q:
楼主这么做的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R:
与 一丘之鲁 所见略同

网友S:
看来我们这位楼主在电工技术上的发展潜力比一般电工大!
他将 “xue-816”,骂了个狗血喷头,有创意。

网友T:
  如果三相平衡没什么问题,零线没断也没问题。但是当三相不平衡时,灯泡亮了。严重不平衡时灯泡烧了。220的用电器也会烧一批。

网友U:
同意一丘之鲁

网友V:
看来是电工基础没学好。

网友W:
    在三相供电中,许多情况下三相负载是不对称的。三相四线供电是通过中性线使负载中性点电位为零,保证每相负载电压220V。如果在中性线上串一个灯泡,就会使中性点电位不能保证为零,使各相负载电压改变。
    “灯炮里面是钨丝,可以当成保险丝.”这句话不对!

网友X:
有意思.不过零线上是不允许装保险的

网友Y:
扯淡的事情也来了。热闹。

网友Z:
零线上不允许上保险.,常识

网友AA:
   知不知道何为安全?你是活的不耐烦了吧。

网友AA:
三相四线供电的中性线一般都是接地接零的。看来是有感冒险不要命的人了。

网友AB:
    建议楼主重温电工基础!

网友AC:
楼主真有创意,不过用在这里就不对了。

网友AD(2006-11-27):
在玩命吗?

网友AE:
电工是特种作业,没有假使.

网友AF:
个性十足

网友AG:
有些建议是很好的的,有些想法也是很正常的,但要注意的是,电工是一种特别的工种,没必要试的最好不试.

网友AH:
      如果三相平衡,则灯不亮,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若三相不平衡,灯泡亮。严重不平衡时灯泡烧了,带的负载也会出问题。

网友AI:
给自己留碗饭吧

网友AJ:
 给自己留碗饭吧
支持

网友AK:
 {当三相平稳时,灯泡不亮,对电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三相不平稳时,则对电路就会较大的影响了  }我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AL:
建议楼主多看一些电工基础。同意TZ筱筱的说法: {当三相平稳时,灯泡不亮,对电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三相不平稳时,则对电路就会较大的影响了  }

网友AM:
如果三相平穩的話,零線上是沒有電壓的,但是零線與其他相線形成回路的話應該是會亮的

网友AN:
大哥,为什么是灯泡不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