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可控硅与接触器控制的优缺点?

楼主(2006-09-16):
可控硅与接触器控制的优缺点,我了解一点,但是理论上不行,谁能帮忙?

网友A:
可控硅无火花功率小接,触器有火花功率大。

网友A:
可控硅无火花功率小价格贵,接触器有火花功率大价格便宜。

网友B:
如果你的单位时间的动作次数多可以考虑用可控硅,反之用继电器。
可控硅的缺点除了有价格高外,另外他有一定的漏电流。同时因为其工作原理在一个周期内有开有关,所以谐波分量相当多,对电网的影响比较大.当然继电器因为有感性存在所以感应电动势导致也有谐波

网友C:
一般在加热控制等动作频繁的地方使用可控硅。

网友D:
与控制对象的工作方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