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920一个低级问题?

楼主(2006-09-16):
请教如何在输入密码正确的时候,才打开另外一个窗口呢?
我的目的是保护操作过程中数据不被工人修改,只有管理人员在输入正确的密码时才可以修改这些数据.盼指点!!

网友A:
应该比较简单。不过三菱的没太注意怎么做。

网友B:
兄弟,看看说明书吧,上边都有!

楼主:
楼上是兄弟好啊!!
     我的这个是搞机械方自己去买的。我现在的任务是帮助他设计。但是我的机械方在买的时候没有要说明书了。后来去要了对方说没有。还望同行帮忙指点了!!谢谢!!!

网友C:
我做过F940的,是这样的,比方说有5个画面,其中一个画面保护等级为3,其他的画面保护等级为0,那个保护等级为3的设置了一个密码。如果你输入正确的密码,那么比他等级低的画面都可以进入。
  也看你用什么编辑画面的软件了。

楼主:
楼上好啊!!
     谢谢你的指点了,我用的软件是GT Designer2。那么请问你的这个密码可以用文本修改吗?

网友D:
我想应该可以吧  有个优先级吧

网友E:
操作权限

网友C:
我这有份GT Designer2的参考手册,留下你的信箱!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的邮箱是:qixindianqi@163.com

网友F(2008-07-05):
在设置密码后,怎么不能进入了?连系统菜单都进不去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G:
要设一个键,对应的值设为FF68;

网友H(2008-08-22):
用GOT脚本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