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教:仪表上的模拟量输出与模拟变送输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6-09-16):
请问各位:仪表上的模拟量输出与模拟变送输出有什么不同,哪一种温控仪的性价比好,且带两路模拟量输出,或者带一路模拟量输出及一路模拟变送输出。

网友A:
模拟两输出有两种:主控输出,变送输出
主控输出:仪表有PID控制功能,此时的模拟量反映的操作量的大小.如控制阀门的开度.
变送输出:例:温度显示,要求上限为500,下限为0.选4--20毫安输出.
0时输出4毫安,500时输出20毫安

楼主:
哦,原来如此啊,总算明白了,谢谢大哥了!

网友A:
不客气,不要叫我大哥.
我的邮箱:ATGF0523@21CN.COM

网友B:
韩国韩荣电子在线销售,以韩国知名工控品牌-HANYOUNG ELEC 为依托,在互联网上成立的国内第一个专业在线销售韩国韩荣电子工控产品的在线平台。
打破进口产品质优价高,层层代理,经销商销售环节多的弊端,坚持以源头供货,敞开式销售,明码标价!在线定购,节约你的时间,即时配送!让你采购到质优价廉的优秀工控电子产品!韩国韩荣电子在线销售-http://www.egongkong.com.cn 时时欢迎你来比较 来选购!
在线销售:韩国韩荣温控表 韩荣计数器 韩荣计时器 韩荣固态继电器 韩荣接近开关 韩荣光电开关 韩荣可控硅功率调整器 韩荣按钮开关 韩荣警示灯 韩荣蜂鸣器 韩荣脚踏开关 韩荣限位开关 韩荣微动开关

网友C: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D:
主控输出是仪表的调节输出,变送输出是把测量值转换为标准4-20MA信号输出.大部分仪表都有这个功能,可以了解宇电仪表

网友E(2006-11-09):
2楼的说的很好,如果不加主控或是变送的话,一般是指主控输出,主控输出是仪表根据测量值和给定值之间的关系,通过PID运算而得出输出大小的。变送输出可以把测量值变送输出,也可以把给定值变送输出。宇电仪表可以做到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