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码管接线

楼主(2006-09-16):
各位前辈:
求4位1组数码管如何和PLC(FX1N-24MT)接线,使用的指令是SEGL(FNC 74)
WMSYY@126.COM

网友A:
数码管选用哪个厂家,什么型号?

网友A:
是否需要小数点?

网友B:
idec

好像接四个输出可以控制一个“8”字哦。不包括小数点。《俺不会搞小数点,呵呵》

网友C:
加译码器可能会更好些,节约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