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6.0与s7300的连接

楼主(2006-09-16):
我上位机采用wincc6.0sp1,下位机采用的是s7300,cpu为314的,通讯是cp5611和MPI电缆,在控制面板中的SET PG/PC interface中我设置的是wincc(cp5611 MPI),可是PLC和wincc6.0怎么也联接不上,但是通过通讯电缆可以下载下位机的程序,有点疑惑。

网友A:
检查如下设置
1 Wincc中S7通道下的MPI协议下的你建立的连接属性是否设置正确
2 Wincc中项目的计算机名与你计算机名是否一致
一般都是第一种设置错误,因为Wincc默认CPU插槽号为0,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西门子的CPU插槽号永远不会等于0,一般为2

网友B:
连接上以后,在WICC6.0中如何建立STEP7中的变量,除了手动建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    请教

网友C:
该群有各厂家PLC 专家坐诊 ,定能解决你的一切后顾之优。同时有大量的PLC技术资料免费供你下载。你也可以上传你的应用心得。

QQ群号:30304327

网友D:
既然都用WINCC了,为什么还要手动建立变量?开一个专用与WINCC数据交换的DB,将各个位的属性S7_m_c=true,然后把DB块的监控打开,直接在WINCC上compile,所有的TAG都能自动生成。不过TAG名称会和你的包括DB名在内的很多名称有关的,你自己多试一下就知道了,主要是为了WINCC编程方便考虑。
还有如果WINCC的tag权有限,导致不能导入过多TAG,你可以把TAG中的bool全以BYTE,WORD,DWORD等形式批量上传。用的时候就取其中的某位来用也是一样的。

网友E:
把wincc项目和step7连接,可以直接在wincc里选用step7的变量.

楼主:
谢谢yuanle,我再试试吧,谢谢你!

网友F:
没有使用过!自动的上传变量

网友G(2008-03-16):
只要将WinCC集成到STEP7中就可以将STEP7中的变量自动传送到WinCC中。要实现这个功能必须先装STEP7,然后再安装WinCC,并且在安装WinCC时要选择OS功能。

网友H:
据我所知。如果选MPI连的话是不需要任何组态的。

网友I(2009-11-18):
os在STEP7项目中为什么添不上,没有任何反应在项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