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达的三相进线并电容

楼主(2006-09-16):
马达的三相进线处并电容是什么以用意?

网友A:
这是就地补偿啊,提高功率因数的.减少无功损耗.

网友B:
“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无功损耗”。
这个我在书上看到了但还不是很理解?我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提高了功率因数减少了无功损耗它能够使电机消耗的电能减少吗?就是能降低电费吗?补偿节能节能在哪里?

网友C:
有功功率加无功功率等于总功率。总功率就是电能所做的功,提高功率因数就是提高有功功率减少无功损耗。具体看看阻性、感性、容性的关系。

网友D:
提高功率因数就是提高有功功率???

网友E:
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无功损耗,有功功率不变

网友F:
降低线路损耗,减少无功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并联电容的大小怎么来确定?

网友G:
空载不过一就行

网友H:
就地补偿啊,提高功率因数的.减少无功损耗
说的好!就是它

网友I:
都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J:
把电机电流测一下,然后把电容并上,再测一下总电流,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