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气脱硫技术现状

楼主(2006-09-16):
目前世界上已有200多种SO2控制技术。这些技术按脱硫工艺与燃烧的结合点可分为:(1)燃烧前脱硫(如洗煤,微生物脱硫);(2)燃烧中脱硫(工业型煤固硫、炉内喷钙);(3)燃烧后脱硫,即烟气脱硫(Flue Gas Desulfurization)。其中,FGD法是控制二氧化硫污染的主要技术手段。    烟气脱硫技术主要利用各种碱性的吸收剂或吸附剂捕集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将之转化为较为稳定且易机械分离的硫化合物或单质硫,从而达到脱硫的目的。FGD的方法按吸收剂和脱硫产物含水量的多少可分为两类:(1)湿法,即采用液体吸收剂洗涤以除去二氧化硫。(2)干法,用粉状或粒状吸收剂、吸附剂或催化剂以除去二氧化硫。按脱硫产物是否回用可分为回收法和抛弃法。按照吸收二氧化硫后吸收剂的处理方式可分为再生法和非再生法(抛弃法)。
国外烟气脱硫现状    目前工业化的主要脱硫技术有:普通湿式石灰石-石膏法 该法用石灰或石灰石的浆液吸收烟气中的SO2,生成半水亚硫酸钙或石膏。其技术成熟程度高,脱硫效率稳定,可达90%以上。目前是国外工业化烟气脱硫的主要方法SO2。
亚钠法 该法是用碳酸钠碱溶液作吸收剂,SO2与碳酸钠作用生成亚硫酸钠和亚硫酸氢钠,属湿法脱硫,结垢几率小。该法脱硫效率可达90%以上,技术较成熟,也是目前国外工业化烟气脱硫的常用方法。
喷雾干燥法 该法是采用石灰乳为吸收剂的烟气脱硫法,属半干法脱硫,脱硫效率80%-90%,投资比湿式石灰石-石膏法低。目前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丹麦、瑞典等国应用较多。
吸收再生法 主要有氧化镁法、双碱法、W-L法。脱硫效率可达95%左右,技术较成熟。
炉内喷钙-增湿活化脱硫法 该法是一种将粘状钙质吸收剂(石灰石或石灰)直接喷入燃烧燃油锅炉炉膛的脱硫技术,主要适用于中、低硫煤燃油锅炉,脱硫效率可达80%。    其它方法包括活性炭吸附法、氧化镁法等,技术较成熟,脱硫效率变化较大。    至今为止,世界上已有2500多套FGD装置,总能力已达200,000MW(以电厂的发电能力计),处理烟气量700Mm3/h,一年可脱二氧化硫近10MT,这些装置的90%在美国、日本和德国。    尽管各国开发的FGD方法很多,但真正进行工业应用的方法仅是有限的十几种。其中湿式洗涤法(含抛弃法及石膏法)占主导地位。    尽管各国在FGD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各种方法均有各自的局限性,因此,至今许多研究者仍在不断研究开发更先进、更经济有效的FGD技术。

楼主:
  石灰-石膏法是采用石灰石或石灰的浆液吸收烟气中的SO2,属于湿式洗涤法,该法的副产品是石膏(CaSO4·2H2O)。在主吸收塔内完成SO2的吸收和氧化两个步骤,分别在吸收塔和塔釜内完成。
(1) 吸收 (2) 氧化
CaO+H2O→Ca(OH)2 2 CaSO3·1/2H2O+O2+3H2O→2 CaSO4·2H2O
Ca(OH)2+SO2→CaSO3·1/2H2O+1/2H2O Ca(HSO3)2+1/2O2+H2O→CaSO4·2H2O+SO2↑
CaCO3+SO2+1/2H2O→CaSO3·1/2H2O+CO2↑
CaSO3·1/2H2O+SO2+1/2H2O→Ca(HSO3)2

在吸收液中加入有机添加剂,防止设备的结垢。该法终产物为石膏。简易石灰石/石膏法对终产物不加回收,直接抛弃;亦可采用后处理分离出成品石膏回收利用。

楼主:
烟气脱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国是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的国家,煤产量已据世界第一位,年产量达到12亿吨以上,2000年将达15亿吨,2010年将达到18亿吨。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5%。燃煤造成的大气污染有粉尘、SO2、NOX和CO2等,随着煤炭消费的不断增长,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也不断增加,连续多年超过2000万吨,已居世界首位,致使我国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日趋严重。按污染的工业部门来分,其顺序是火电厂、化工厂和冶炼厂。其中燃煤电厂污染物的排放量占全部工业排放总量的50%左右(个别地区可能达到90%以上)。
1998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7700万千瓦,比上年增长9.07%,发电量达到11577亿千瓦时,比1997年增长2.07%。其中火电装机容量为20988万千瓦,占75.7%,火电发电量为9388亿千瓦时,占81%。据初步推算,1998年全国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约为780万吨,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37.3%。
根据我国电力远景规划:到2000年和2010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分别将达到2.89亿千瓦。其中1990~2000年增加燃煤机组1.3亿千瓦,2000年~2010年再增加燃煤机组2.2亿千瓦.预测我国燃煤电厂用煤将分别达到2000年的5.1亿吨和2010年的9.0亿吨.电力行业将是用煤大户。
如果如此大量的燃煤,未经处理即排入大气,将使我国SO2的排放总量步入世界第一位。以2000年我国煤产量15亿吨计算(煤含硫量按平均1.2%计算)SO2排放总量达到1800万吨。
大气污染将引起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酸化”。“环境酸化”是SO2、NOX排入大气中有密切的关系。它们以两种方式进入地面:
湿沉降——大气中的SO2、NOX被雨水冼脱到地面;
干沉降——大气中的SO2、NOX直接落到植物或潮湿的地表面。
目前我国酸雨已从八十年代西南少数地区发展到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和四川盆地的大部分地区,降水pH值小于5.6的面积(国际评价酸雨的标准)已经占国土面积的30%。华中地区酸雨污染程度已经超过八十年代污染最重的西南地区,酸性降水频率超过90%。我国很多城市空气二氧化硫污染十分严重,目前已有62%的城市环境空气二氧化硫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日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三级标准。根据199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我国的大气环境污染仍然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和烟尘。酸雨问题依然严重。1998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090万吨,其中工业来源的排放量为1593万吨,占76.2%;生活来源的排放量497万吨。在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硫中,县及县以上工业企业排放1172万吨,占73.6%;乡镇企业排放421万吨。”因此控制二氧化硫排放已成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势在必行。
1、法律的要求
    199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提出:“在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内排放二氧化硫的火电厂和其它大中型企业,属于新建项目不能采用低硫煤的,必须建设配套脱硫、除尘装置或者采取其它控制二氧化硫排放、除尘的措施,属于已建企业不用低硫煤的应当采用控制二氧化硫排放、除尘措施,国家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的脱硫、除尘技术。”
2、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1996),根据不同时段对火电厂二氧化硫提出不同的控制要求。对1997年1月1日起环境影响报告待审查批准的新、扩、改建火电厂(第三时段),在实行全厂排放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增加了烟囱二氧化硫排放浓度限制,并与“两控区” 和煤的含硫量挂钩。煤的含硫量大于10%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1200mg/m3N,小于或等于1%的,2100mg/m3N,即要求位于“两控区”的电厂当燃煤的含硫量大于1%必须脱硫,否则无法达标排放。对于煤的含硫量在1%时以下的电厂,要根据电厂的允许排放总量和区域控制总量及当地地环境质量的要求,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后确定是否脱硫。
 3、国务院对“两控区”内火电厂二氧化硫控制的要求
根据《国务院关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1998]5号),对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提出了明确要求,即要求“两控区”的火电厂做到:到2000年底达标排放;除以热定电的热电厂外,禁止在大中城市城区及近效区新建燃煤火电厂;新建、改造燃煤含硫量大于1%的电厂,必须建设脱硫设施;现在燃煤含硫量大于1%的电厂,要在2000年前采取减排措施;在2010年前分期分批建成脱硫设施或采取其它具有相应效果的减排二氧化硫措施。
小节:从污染物的污染情况来看:
     灰渣污染是“点”污染;
     废水污染是“流域”污染;
     废气污染是“全球”污染。
     大气污染是全球性的,将飘越国界,引起国与国之间的纠纷。“酸雨”和SO2污染已越来越为人类重点关注的问题。

楼主:
1927年英国为了保护伦敦高层建筑的需要,在泰吾士河岸的巴特富安和班支赛德两电厂(共120MW),首先采用石灰石脱硫工艺。
据统计,1984年有SO2控制工艺189种,目前已超过200种。主要可分为四类:(1)燃烧前控制-原煤净化(2)燃烧中控制-硫化床燃烧(CFB)和炉内喷吸收剂(3)燃烧后控制-烟气脱硫(4)新工艺(如煤气化/联合循环系统、液态排渣燃烧器)其中大多数国家采用燃烧后烟气脱硫工艺。烟气脱硫则以湿式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工艺作为主流。
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已经进行过大量的湿式石灰石/石膏法研究开发,60年代末已有装置投入商业运行。ABB公司的第一套实用规模的湿法烟气脱硫系统于1968年在美国投入使用。1977年比晓夫公司制造了欧洲第一台石灰/石灰石石膏法示范装置。IHI(石川岛播磨)的首台大型脱硫装置1976年在矶子火电厂1、2号机组应用,采用文丘里管2塔的石灰石石膏法混合脱硫法。三菱重工于1964年完成第一套设备,根据其运转实绩,进行烟气脱硫装置的开发。
名  称 湿法 半干法 干法
1 石灰/石灰石-石膏   循环流化床(CFB)
2 海水脱硫 喷雾干燥法
3 碱式硫酸铝法 炉内喷钙增湿活化法 电子束照射法(EBA)
4 水和稀酸吸收法
5 双碱法
6 氨酸法
7 钠盐循环法、氧化镁法、海水法

楼主:
 第一代FGD系统:在美国和日本从70年代开始安装。早期的FGD系统包括以下一些流程:石灰基流质;钠基溶液;石灰石基流质;碱性飞灰基流质;双碱(石灰和钠);镁基流质;Wellman-Lord流程。采用了广泛的吸收类型,包括通风型、垂直逆流喷射塔、水平喷射塔,并采用了一些内部结构如托盘、填料、玻璃球等来增进反应。
   第一代FGD的效率一般为70%~85%。除少数外,副产品无任何商用价值只能作为废料排放,只有镁基法和Wellman-Lord法产出有商用价值的硫和硫酸。特征是初投资不高,但运行维护费高而系统可靠性低。结垢和材料失效是最大的问题。随着经验的增长,对流程做了改进,降低了运行维护费提高可靠性。
  第二代FGD系统:在80年代早期开始安装。为了克服第一代系统中的结垢和材料问题,出现了干喷射吸收器,炉膛和烟道喷射石灰和石灰石也接近了商业运行。然而占主流的FGD 技术还是石灰基、石灰石基的湿清洗法,利用填料和玻璃球等的通风清洗法消失了。改进的喷射塔和淋盘塔是最常见的。
  流程不同其效率也不同。最初的干喷射FGD可达到70%~80%,在某些改进情形下可达到90%,炉膛和烟道喷射法可达到30%~50%,但反应剂消耗量大。随着对流程的改进和运行经验的提高,可达到90%的效率。美国所有第二代FGD系统的副产物都作为废物排走了。然而在日本和德国,在石灰石基湿清洗法中把固态副产品强制氧化,得到在某些工农业领域中有商业价值的石膏。第二代FGD系统在运行维护费用和系统可靠性方面都有所进步。
  第三代FGD系统:炉膛和烟道喷射流程得到了改进,而LIFAC和流化床技术也发展起来了。通过广泛采用强制氧化和钝化技术,影响石灰、石灰石基系统可靠性的结垢问题基本解决了。随着对化学过程的进一步了解和使用二基酸(DBA)这样的添加剂,这些系统的可靠性可以达到95%以上。钝化技术和DBA都应用于第二代FGD系统以解决存在的问题。许多这些系统的脱硫效率达到了95%或更高。有些系统的固态副产品可以应用于农业和工业。在德国和日本,生产石膏已是电厂的一个常规项目。随着设备可靠性的提高,设置冗余设备的必要性减小了,单台反应器的烟气处理量越来越大。
在70年代因投资大、运行费用高和存在腐蚀、结垢、堵塞等问题,在火电厂中声誉不佳。经过15年实践和改进,工作性能与可靠性有很大提高,投资和运行费用大幅度降低,使它的下列优点较为突出:(1)有在火电厂长期应用的经验;(2)脱硫效率和吸收利用率高(有的机组在Ca/S接近于1时,脱硫率超过90%);(3)可用性好(最近安装的机组,可用性已超过90%)。人们对湿法的观念,从而发生转变。
目前它是应用最广,技术最成熟的工艺,运行可靠、检修周期长,采用经济实用、廉价的石灰石细粉作为吸收剂,与烟气中的SO2反应,经过几个反应步骤,生成副产品石膏。椐统计,全世界现有烟气脱硫装置中,湿法约占85%(其中石灰石/石膏系统为36.7%,其它湿法48.3%),喷雾干燥系统8.4%,吸收剂再生系统3.4%,烟道内喷吸收剂1.9%。
三、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脱硫主要特点
   (1)脱硫效率高。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脱硫工艺脱硫率高达95%以上,脱硫后的烟气不但二氧化硫浓度很低,而且烟气含尘量也大大减少。大机组采用湿法脱硫工艺,二氧化硫脱除量大,有利于地区和电厂实行总量控制。
   (2)技术成熟,运行可靠性好。国外火电厂石灰石(石灰)一石膏湿法脱硫装置投运率一般可达98%以上,由于其发展历史长,技术成熟,运行经验多,因此不会因脱硫设备而影响锅炉的正常运行。特别是新建的大机组采用湿法脱硫工艺,使用寿命长,可取得良好的投资效益。
    (3)对煤种变化的适应性强。该工艺适用于任何含  硫量的煤种的烟气脱硫,无论是含硫量大于3%的高硫煤,还是含硫量低于1%的低硫煤,石灰石(石灰)一石膏湿法脱硫工艺都能适应。
    (4)占地面积大,一次性建设投资相对较大。石灰石(石灰) 一石膏湿法脱硫工艺比其它工艺的占地面积要大,所以现有电厂在没有预留脱硫场地的情况下采用该工艺有一定的难度,其一次性建设投资比其它工艺也要高一些。
    (5)吸收剂资源丰富,价格便宜。作为石灰石(石灰) 一石膏湿法脱硫工艺吸收剂的石灰石,在我国分布很广,资源丰富,许多地区石灰石品位也很好,碳酸钙含量在90%以上,优者可达95%以上。在脱硫工艺的各种吸收剂中,石灰石价格最便宜,破碎磨细较简单,钙利用率较高。
    (6)脱硫副产物便于综合利用。石灰石(石灰) 一石膏湿法脱硫工艺的脱硫副产物为二水石膏。在日本、德国脱硫石膏年产量分别为250万吨和350万吨左右,基本上都能综合利用,主要用途是用于生产建材产品和水泥缓凝剂。脱硫副产物综合利用,不仅可以增加电厂效益、降低运行费用,而且可以减少脱硫副产物处置费用,延长灰场使用年限。
(7)技术进步快。近年来国外对石灰石(石灰) 一石膏湿法工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不断的改进,如吸收装置由原来的冷却、吸收、氧化三塔合为一塔,塔内流速大幅度提高,喷嘴性能进一步改善等。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可望使该工艺占地面积较大、造价较高的问题逐步得到妥善解决。

网友A(2007-01-23):
请问  有没有自控仪表选型方面的经验没??
自动控制主要表现在哪方面??

楼主:
自动控制肯定是指PLC,或者DCS了,仪表设计院会给出你参数,你就可以选性了

网友A:
哦 谢谢  这行好像很涉及的专业知识很多,。。
朋友想叫我加入这行。

楼主:
化学,工程,机械,等很多问题,还有投资,管理,人事权利

网友B(2015-06-18):
是啊,现在大多数都是湿法脱硫,石灰石浆液应用广泛,我们现在给很多电厂,脱硫项目提供的在线密度计大多数都是安装在石灰石脱硫中。氨法脱硫脱销的也很多。

网友C(2017-12-08):
FGD法是控制二氧化硫污染的主要技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