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转子电机有什么特性?

楼主(2006-09-16):
大家好,大家来谈谈锥形转子电机有何特性。这种电机是不是空载电流比普通电机的空载电流大很多?额定电流也比同功率的普通电机也大很多吗?我有个朋友修理锥形电机绕组后时间不长又烧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在别处也看到过,都说这种电机很难修理,不是空载电流大就是发热严重。有人说和装配有关系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A:
不会呀,以前我也修过这种电机,和普通电机也差不多,只是他带有刹车,电流也不会大多少,但是具体数据没有测过。

楼主:
前一段时间我从别处看到一帖:说他修理了一台锥形电机,更换绕组后测空载电流把他下一跳空载电流达到额定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一例:“一台天车用的锥形电机,7.8KW\1.3KW,2极对12极,电流为26安、13安”。这例中好像是负载出故障了,不过到现在他也没说这个电机怎么样了。综合这两个例子我才有此疑问?

网友B:
以前我也修过这种电机很容易维修换线的。

网友C:
YEZ型锥形转子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本系列电动机是与建筑机械配套而专门设计的产品,它融电机和制动器为一体,具有起动转矩大、制动可靠、结构紧凑、体积小、可频繁起动等特点,且YEZ系列锥形转子电动安装尺寸与Y系列电机相同,可与同型号电机互换,具有广泛适用性,主要特点:定子内圆与转子外圆表面都是圆锥形,电机轴除作旋转运动外,还作轴向窜动,当电机通电时,定转子铁芯生产轴向磁拉力使转子轴向移动,并压缩弹簧,从而使风扇制动轮与制动座脱离,转子随即旋转,这时电机处于运动状态;当电机断电后,轴向磁垃力消失,在压力弹簧的作用下,转子带动风扇制动轮一起复位,使制动轮与制动座接触,产生摩擦力矩,使电机迅速停止转动。本系列电动机采用380V电源,50Hz,防护等级IP44,冷却方式为自冷式ICO0141,基本工作制为S4,负载持续率25%,通电起动次数每小时120次。

网友C:
ZDYI型锥形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
 ZDYI型锥形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适用于电动葫芦的小车动行或要求起动转矩较小及制动较平缓的机械装置的驱动。本系列电动机带有自动刹车装置,在切断电源时, 依靠转子上压力弹簧产生摩擦力矩制动可使电机在短时间内停止转动。
  本系列电机采用380V电源,50Hz,基本工作制为S4,负载持续率25%,通电动动次数每小时120次。
  本系列电机为卧式电动机,采用平面制动器,输出端轴伸有矩形键、三角花键等机械形式,机座不带底脚,前端盖有凸缘(法兰式),安装孔在前端盖凸缘上,本系列电动机为封闭式结构,防护等级为IP44,冷却方式为IC0141,绝缘等级B、E、F级。

网友C:
ZDR型锥形绕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
 ZDR系列锥形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串接电阻起动,使其机械特性能人为的随意变软,能在较小的起动电流下提供较大的起动转矩,可进行小范围的调速,起动平稳,制动安全,且与减速机配套,用于驱动起重运输机械及高效率机械和其他需要迅速制动的传动机构。本系列电动机主要特点:定子内表面与转子外表面都是圆锥台形,电机除作旋转运动外,还作轴向窜动。当电机通电时,定转子随即旋转,这时电机处于运动状态,当电机断电后,轴向磁拉力消失,在压力弹簧的作用下,转子带动风扇制动轮一起复位,使制动轮与后盖接触,产生摩擦力矩而迅速停止转动。本系列电动机采和380V电源,50Hz,基本工作制为S4,负载持续率25%,通电起动次数每小时120次。
  本系列为卧式电动机,采用圆锥面制动器,输出端轴伸为矩形花键或平键,机座不带底脚,前端盖有凸缘(法兰式),前端盖凸缘上设有安装孔。本系列电机为封闭式结构,防护等级为IP44,冷却方式为自冷式ICO141,绝缘等级衣B级和F级两种。

网友C:
ZDI型锥形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
 ZDI型锥形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是电动葫芦的起升电机,适用于要求起动力矩较大及制动力矩较大的驱动装置,也适用于起重运输机械、机床、生产流水线和其他要求迅速制动的场合中使用。本系列电机具有起动力矩大、制动可靠,可频繁起动,本系锥形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带有自动机带有自动刹车装置,在切断电源时,依靠转子上压力弹簧产生摩擦力矩制动可使电机在短时间内停止转动。
  本系列电机采用380V电源,50Hz,基本工作制为S4,负载持续率25%,通电起动次数每小时120次。
  本系列电机为卧式电动机,采用圆锥面制动器,输出端轴伸为矩形花键,机座有两种:不带底脚,以前端凸缘(法兰式)上四孔安装;另一种带底肢,以底脚四孔功或附带凸缘安装。本系列电机为封闭式结构,防护等级为IP44,绝缘等级为E级。

网友C:
ZDSI型双电机组(子母式)双速锥形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
 本系列电动机具有快慢两种速度 ,除与电动葫芦配套外,还适用于需要两种整流匠机床、起重运输等机械。本系列电机采用380V电源,50Hz,基本工作制为S4,负载持续率25%,通电起动次数每小时120次。
  本系列电机组(也称子母电机)是由两台锥形转子制动电动机,通进中间慢速驱动装置联接,来实现两种速度 的一种复合电动机,其中一台功率较大的为主电机(即母电机),另一台功率较小的为辅电机(即子电机)。本系列电机为卧式电动机,机座不带底脚,采用圆锥面制动器,与工作机械外配联接的主电机前端盖有凸缘(法兰式),其凸缘上设有安装孔,主电机输出端伸为矩形花键。本系列电机为封闭式结构,防护等级为IP44,冷却方式有自冷式ICO141,绝缘等级为E级。

网友C:
YZZ系列升降机用带电磁制动器三相异步电动机
   YZZ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一种新型的制动电动机。具有起制动平缓和摩擦副间隙自动跟踪、调整补偿的功能 。该产品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性能安全可靠。是新一代施工升降机及其它起重机理想的专用电动机。

楼主:
哎呀,太感谢你了xue-816:你的资料太全面了。再一次感谢你!

网友C:
不客气,我在网上看到的
http://www.sanshang.com.cn

网友D:
TO 高沧海:
1.间隙大则空载电流大,刹车片间隙不好调
2.频繁启动,震动大

楼主:
 多谢电工学徒师傅的指教

网友E(2007-08-03):
用百度搜来搜去又搜回来了,哈哈.

网友F:
应该主要是调整问题
定转子的间隙
刹车片间隙

网友G:
为何同型号的互换后,抱闸弹不起来

网友H:
   感谢xue-816师傅提供了这么全面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I(2008-12-29):
请教一下,Y315L2-6   132KW电动机用多少漆包线?有哪位师傅知道啊?谢谢

网友J:
xue-816 干得不错 谢啦

网友K: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网友L(2009-02-06):
今天我也遇到这样的电机问题,空载运转老是有异响,有规律的,好像让什么东西绊了下,拆开电机发现扫膛,整半天,不知道怎么调好了!

网友M(2009-07-11):
  也遇到此问题了。

           电机直接堵转,有啪啪的声音。

         是不是刹车间隙太小原因,等下过去检查,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M:
   原因查到,     刹车片太紧。     转子轴向无法退出。。   拆掉刹车风叶,再适当调整OK。。

网友N(2009-11-23):
双速锥形转子电动机慢速电机轴易断的问题

网友O:
为什么我的锥形转子电动机(1.5KW)启动时压力弹簧很难将后盖分离

网友O:
我调过,调过一个孔位,就太紧了,调回一个孔位,又太松了,怎么办呢

网友P(2011-08-01):
我们厂的锥形电机每天都在换,7.5KW的行车电机,额定电流18A,装上去的时候有6-7A电流,但是老师傅说不行,用久了要扫膛,要10A电流,又拆开给刹车这边加垫片,转子间隙就大了,就有10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