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 伺服电机系统在精度齿形皮带定位系统上的应用(转)

楼主(2006-09-16):
负载:5 Kg

  任务:每分钟定位移动500次,每次不超过20um过冲。

  分辨率:1um

  配置:齿形皮带(一次共振频率为20Hz),外接直线编码器,带CANbus或Profibus接口的Ecostep伺服。

  采用23S31电机(见图1),ECOSTEP100驱动器,外加1um的光电直线编码器。驱动系统的平均功耗约10W,可采用2A x 60VDC的电源。这就构成了一套经济实用的高精度快速定位系统。

  图1:23S31电机

  23S31伺服电机通过齿形同步皮带拖动负载,直线编码器安装在直线平台上,直线编码器输出接ECOSTEP100的主编码器接口(master encoder),通过ECOSTEP100内部的编程设置,可以使伺服系统基于直线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做位置环控制,其分辨率取决于直线编码器的分辨率。

  我们可以把这套齿形皮带系统与传统的丝杠系统做一个性能对比。假如同步带轮周长为125mm,而丝杠导程为10mm,那么从图2可以看到:当位移小于15mm时,皮带系统会稍慢一点,但如果位移较长,那么皮带系统会快得多。控制器最大的挑战是解决两个物体之间因为配合问题产生的共振,它通常会导致50ms左右的定位延迟(见图3)。为了达到更好的性能,我们采用一个可调整的低通滤波器做前置反馈控制(feed forward control)

  图2:定位时间与行程曲线

  红色表示125mm带轮的皮带系统,绿色表示10mm导程的丝杠系统

  图3:0.5mm的单步响应

  红色表示正常的输入值,绿色表示负载实际的定位响应值

网友A(2018-07-06):
 三菱H系列也是很老的产品了吧,现在基本上市场上已经找不到了!我们的老设备上还在用,那位前辈有H系列的伺服参数设置软件,发给我吧!不胜感激,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