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空调压缩机及变频器调速系统的现状(转)

楼主(2006-09-16):
1   引言
  由于传统的制冷系统采用定速压缩机,因此人们对制冷系统及压缩机的研究重点一直是在名义工况和额定转速下稳态工作时的效率和其它工作特性上。传统的制冷系统采用定转速压缩机,实行开关控制,利用压缩机上附带的鼠笼式电动机驱动压缩机,从而调节蒸发温度。这种控制方式使蒸发温度波动较大,容易影响被冷却环境的温度。压缩机电机在工作过程中要不断克服转子从静止到额定转速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转动惯量,尤其是带着负荷启动时,启动力矩要高出运行力矩许多倍,其结果不仅要额外耗费电能,而且会加剧压缩机运动部件的磨损。另外这种运行方式在启动过程中还会产生较大的振动、噪声以及冲击电流,引起电源电压的波动,因此应采用变频压缩机替代定转速压缩机,从而避免这种频繁的起停过程。
  而变频调速技术主要由以下4个方面的关键技术组成:逆变器,微控制器,PWM波的生成以及变频压缩机的电机选择。
  2   三种变频压缩机的研究状况
  针对变频压缩机的研究,是从往复活塞机开始的,但由于其往复运动的特点,影响到变频特性的发挥;从而转到滚动转子式压缩机、涡旋压缩机等回转式压缩机上来,大大提高了压缩机的性能。总体说来,实验研究居多,而理论分析较少。
  2.1   往复式活塞压缩机
  日本东芝公司在1980年开发了往复式变频压缩机,又在1981年开发了转子式变频压缩机,文献[1]给出这两种机器的制冷量和总效率随频率变化的实验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往复式在频率为25~75Hz时,效率高;而转子式在30~90Hz时,效率高。并且两种机型均存在效率最高频率。在大于此频率时效率缓慢降低,小于此频率时,效率则下降很快。另外,Scalabrin测量一台可变速的开启式往复压缩机在不同转速下的制冷量和输入功率,他指出这台压缩机的容积效率在转速为1000rpm时最高,而等熵效率和制冷系数随转速的降低而增高[2]。Krueger讨论了BPM电机及变频器的设计,对转速在2000~5000rpm的冰箱和往复式压缩机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到压缩机的转速为3000~5000rpm时制冷系数最高;而文献[3]则给出了其对冰箱用往复式压缩机的性能试验和模拟计算结果,在其研究的转速范围内2000~4000rpm,制冷系数随转速的增加而降低。还有学者对往复式变频压缩机的热力性能进行了仿真研究,计算了压缩机内各部位的换热量和压力损失。
  2.2  滚动转子式压缩机
  在1984年,日本东芝公司的Sakurai和美国普渡大学的Hamilton建立了简单的滚动转子式压缩机的摩擦损失模型[4],并选取不同的边界摩擦系数和制冷剂在油中的溶解度计算了不同的转速下的摩擦功耗。其结果与实验值相比较,偏差较大。文献[5]叙述了日立公司1983年批量生产的变频转子压缩机在结构和材料上的改进。文献[6]研究了单缸和双缸转子压缩机的转速波动,讨论了电流频率减小时,压缩机性能降低的原因。文献[7]采用低密度和铝合金制作的滑片和转子以降低高转速时滑睡瑟转子间的接触力和转子轴承承载。文献[8]简单分析了适当降低滑片的质量和厚度可以提高变频转子压缩机的效率,并给出了气缸、转子和滑处的温度及应力分布的有限元分析结果。Liu和Soedel分析了变频转子压缩机的吸气和排气气流脉动[9,10]和吸气管气缸间的传热及压缩机的温度分布[11],讨论了影响变频转子压缩机容积效率和气缸压缩过程效率的因素,给出了他们用计算机模拟计算出的在不同转速下的容积效率和压缩过程效率,从实验数据和文献[1]的实验可以看出,其计算的容积效率随转速的增大而很快的增大。
  2.3  涡旋式压缩机
  涡旋式压缩机的原理早在1886年意大利的专利文献[12]论及到了,1905年法国工程师Creux正式提出涡旋式压缩机原理及结构,并申请美国专利[13]。涡旋式压缩机是一种新型的容积式压缩机,具有结构紧凑、效率高、可靠性强、噪声低等特点,尤其是用于变频控制运行。但由于没有数控加工技术和缺乏对轴向力平衡问题的妥善解决方法,因而长期未能完成其实用化。进入70年代,美国A.D.L公司完成富有成效的研究,首先解决了涡旋盘端部磨损补偿的密封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与瑞士合作开发了多种工质的涡旋式压缩机样机。涡旋式压缩机的真正规模生产始于日本。1981年日本三电(SANDEN)公司开始生产用于汽车空调的涡旋式压缩机,1983年日立公司开始生产2~5Hp用于房间空调的涡旋式压缩机。此外,在美国,自Copeland公司1987年建立涡旋式压缩机生产线推出其产品后,Carrier、Trane、Tecumseh等公司也分别设厂生产高质量的涡旋式压缩机。而变频涡旋压缩机已应用于柜式空调器上,节能效果明显,制冷系数提高20%左右,成为目前涡旋压缩机的一个研究热点。
 3   变频调速技术的发展及现状
  变频调速技术适应于节能降耗和舒适性的要求,目前已应用于新一代的空调器上,在90年代初进入国内空调市场,其核心是:逆变器、微控制器、PWM波的生成和变频压缩机的电机。
  3.1  逆变器
  变频空调的核心部件是变频器,其主要电路采用交-直-交电压型方式。交-直过程一般采用单相二级管不可控直接整流,直-交过程一般采用6管三相逆变器,另有一个辅助电源,一个逆变器控制器和相应的驱动电路。
  早期的变频器采用分立元件构成,整流器采用单相倍压整流电路,逆变器由6只分立的功率晶体管(GTR)构成。这种电路复杂,可靠性差。目前大部分厂家采用的逆变桥由6个绝缘栅极晶体管(IGBT)组成,其综合了MOSFET和GTR的优点,开关频率高、驱动功率小。随着智能功率模块(IPM)技术的发展应用,IPM正在逐步取代普通IGBT模块。由于IPM内部既有IGBT的棚极驱动和保护逻辑,又有过流、过(欠)压、短路和过热探测以及保护电路,提高了变频器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另外,IPM的体积与普通IGBT模块不相上下,价格也比较接近,因此目前应用较为广泛。比较成功的产品如:日本三菱电机公司所生产的PM20CSJ060型以及日本新电元公司生产的TM系列IPM模块等。
  功率因素校正(PFC)环节和逆变桥集成是新一代的空调器逆变电源技术。PFC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极大改善电网的工作环境,减少输电线的损耗,而且在变频工作时可以减小输入端电感和输出端电容器,减小模块体积。因此PFC环节和IPM逆变桥集成一体化是家用空调器发展的必然。
  3.2   微控制器
  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变频调速的实现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早期的模拟控制技术发展数字控制技术。目前国外一些跨国公司的微控制器产品占据着主要的市场,如:Motorola公司的MC68HC08MP16、Intel公司的80C196MC、三菱公司的M37705等。这些公司的产品性能价格比较高、功能强大,如带有A/D转换器、PWM波形发生器、LED/LCD驱动等,且一般都有OTP产品以及功耗低可长期稳定的工作。微控制器目前主要由单片机向DSP(信号处理器)过渡。以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TI公司的TMS320C240为例,其具有:50Ns的指令周期,544字的RAM,16K的EEPROM,12个PWM通道,三个16位计数器,两个10位A/D转换,WATCHDOG,串行通讯口,串行外围接口等,采用DSP,可使控制电路简单,而且控制功能强大。
  3.3  PWM波的生成
  在家用空调器中,目前国内大部分厂家采用常规的SPWM方法,在国外,在部分厂家以采用磁通跟踪型SPWM生成方法,该方法以不同的开关模式在电机中产生的实际磁通去逼近定子磁链的给定轨迹—理想磁通圆,即用空间电压矢量的方法决定逆变器的开关状态,以形成PWM波形,该方法电压利用率高,低频谐波转矩小,频率变化范围宽、运行稳定,具有比较好的控制性能。近期出现的PAM控制(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不采用载波频率进行整流,而直接改变电压,减少了整流所需的能耗,提高了变频器的工作效率,满足了节电和降低高次谐波的要求,使供暖能力得到提高。
  3.4  变频压缩机的电机
  变频压缩机电机主要分为交流异步电动机和直流无刷电动机两种。目前国内一些大的压缩机生产厂家如:万宝、松下、上海日立、东芝万家乐等已有能力生产变频压缩机(包括交流机和直流机),交流电动机成本低,制造工艺简单,但其节能效果较差。直流无刷电机拖动由无刷电机本身,转子位置传感器和电子换向开关组成。转子磁极为永磁体,电枢绕组采用自控式换流,定子旋转磁场与转子磁极同步旋转,通常采用按转子磁场定向的定子电流矢量变换控制,既有普通直流电机良好的调速性能和启动性能,又从根本上消除了换向火花、无线电干扰的弊端,具有寿命长、可靠性高和噪声低,控制方便等优点。以1998年三菱电机公司开发的适用于空调压缩机的节能高效直流无刷电机为例,其具有:转子上安装

网友A(2006-10-29):
好文章怎么没多少人顶阿
空调行业的人不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