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工高级有几题解不出,望帮忙,谢谢!

楼主(2006-09-16):
在晶闸管组成的直流可逆调速系统,正常工作,最小逆变角Bmin应选A.60度,B.45度,C.30度,d.15度    当输入电压相同时,积分调节器的积分时间常数越大,则输出电压上升斜率

楼主: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导最大通角为

楼主:
直接由三相交流电网供电卷扬机负载晶闸管调速电路,在重物下降时,Ed=140V,Rs=1W,当b=60度时能实现有源逆变,U2f=220V求(1)电动机处于什么工作状态,晶闸管电路处于什么工作状态,流过电梳电流Id=?(2)若b增大,电机转速如何变化,试说明电机工作状态及转速变化过程?

PLC触点为什么能无限使用(详细点,谢谢)

网友A:
PLC触点为什么能无限使用?
答:PLC内部又许多不同的器件,虽然用传统的继电器表示,实际上是由电子电路和寄存器组成的,不存在继电器的那种机械动作和电弧灼烧,而是电信号可以无限使用。
不知答对没有,呵呵

网友B:
PLC触点并不是真正的继电器回路中的触点,而是编程程序中的逻辑符号。当然可无限运用。

网友C:
PLC触点是模拟触点

网友D:
plc的触点为什么可以无限次使用?
答:由于PLC机梯形图中使用的软继电器.对应的是PLC内部的触发器,所用的触点对应于触发器的触发状态,由于每一个触发状态,可以反复使用,因此PLC机的触点也可无限次使用.

网友E:
现在的高级电工试题倒象是考工程师的试题。

网友F(2009-08-20):
直接由三相交流电网供电卷扬机负载晶闸管调速电路,在重物下降时,Ed=140V,Rs=1W,当b=60度时能实现有源逆变,U2f=220V求(1)电动机处于什么工作状态,晶闸管电路处于什么工作状态,流过电梳电流Id=?(2)若b增大,电机转速如何变化,试说明电机工作状态及转速变化过程?

网友G:
plc的内部触点,也就是软触点可以无限次使用,外部触点也有烧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