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笑,求助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6-09-16):
单相220v电动机的两个绕组,启动绕组与运行绕组的阻值一般哪个大,哪个小?

网友A:
通常的单相交流电机有主绕组和辅助绕组,辅组绕组的作用是协助主绕组将电机内部的脉动磁势转变成接近圆形的旋转磁势,因此电流较小.如果要区分主绕组和辅助绕组,可以从引出线的粗细来区分或测量其电阻,电阻大的就是辅助绕组.

网友B:
一般起动大的.运行阻值小.只有些特殊的起动值小些..

网友C:
王藕龙说的对

网友D:
工作在正反向运行的单相220v电动机的两个绕组相同,靠切换电容来改变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