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dp网络寻址问题

楼主(2006-09-16):
我是一个初学者想请教一个问题,在dp网络中,主站访问从站,或者从站访问主站时地址怎样确定,比如主站访问从站的I1.0,在主站程序中地址应为什么

网友A:
地址就是地址
主站根据地址 访问

网友B:
主从可以通过映射访问。但是不是所有的地址都能访问的,主站不能直接访问从站的输入地址。

网友C:
地址就是地址,I1.0就是I1.0

网友D:
通过网络组态和硬件设置建立对应关系

网友E:
TO:谈笑人生
如果你是使用SIEMENS_PLC,你可使用以下步骤,打开SIMATIC manager可执行软件,新建或打开你的项目,打开硬件组态,选择
从站,右点出属性,修改I/O起始地址.保证I1.0在DP从站上,这是
绝对地址,配置好网络后,进入OB1块,可以在此编程,也可以使用FC
FB编程,再让OB1调用,为了不让网络出现故障导致PLC停机,你可以
将OB86.OB121.OB22同时建立,并下载到PLC.编程式时直接使用I1.0
即可.PLC 扫描映象区,就可以读此点的状态.

网友E:
TO:谈笑人生
不好意思,以上有一打字错误,不是OB22,而是OB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