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DVP01PU-H控制

楼主(2006-09-16):
    请问lesing.du,使用定位模块DVP01PU-H控制伺服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TO:agui2588 您这样问,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请你把你要实现的功能描述一下。 因为不知道您的控制要求,先以4种模式分别介绍一下各种模式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我现在做的系统中使用DVP-EH系列PLC,手摇轮,DOP-A57CSTD彩色人機,ASDA-A高階型200W伺服电机,光栅尺及DVP01PU-H组成.
  以前的系统中没有使用DVP01PU-H.手摇轮直接接入PLC,使用高速记数.但实际效果不甚理想,常出现电机失步现象.
  使用DVP01PU-H后,手摇轮问题解决,但程序中其他部分解决方法还未找到____原点复位-系统中原点位置是人机通过清光栅尺C251零点确定的,故而不是固定的原点,因此近点信号不能使用.
  请问要原点复归,该如何实现?

网友B:
to agui2588:这个问题你还是描述不太清楚,在你系统中伺服、光栅、手摇轮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你是怎么控制伺服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