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2N-128MR输入点的问题

楼主(2006-09-16):
今天在使用三菱FX2N-128MR的时候,发现输入点X0至X17点的输入信号灯不亮(实际上已经接入信号了),而且程序无法正常运行。然后我将其中的一个输入点(如X11)与COM直接连接,这部分的输入信号灯全部正常,程序才能正常运行。PLC的输入信号为按钮,行程开关和压力继电器。如果将短接线拆除,信号灯全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电流太小?

网友A:
2个COM点在内部是没有连接的,需要外不连接

楼主:
嗯。两个COM点没有内部连接?但是我只用了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没用。是否需要将两个都连接?要不要将输入点分开连接两个COM?谢谢!

网友B:
两个COM要用导线连接,必要的话还需要接外部电源。128MR的一般都要接外部DV24V电源的。

网友C:
一般使用外部开关电源才够用,PLC的公共点COM要和外部开关电源的COM连接才行。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FX系列的PLC输入端是低电平有效,接通24伏负极时输入指示灯才会亮

楼主:
“两个COM要用导线连接,必要的话还需要接外部电源。128MR的一般都要接外部DV24V电源的。”
“一般使用外部开关电源才够用,PLC的公共点COM要和外部开关电源的COM连接才行。”
楼上说的可以试一试。谢谢!

网友F:
 “两个COM要用导线连接,必要的话还需要接外部电源。128MR的一般都要接外部DV24V电源的。”
“一般使用外部开关电源才够用,PLC的公共点COM要和外部开关电源的COM连接才行。”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Fx2n的两个com口本身就应该在内部连过了吧,而且输入不用外接电源的,其本身就够用了,楼上的真看不懂.

网友H:
用万用表 量一下就知道 有没有联起来了

网友I:
可能是PLC输入有问题;

网友J:
内部没连,我用过

网友K:
你们没实践过就别乱说,好不好???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在猜想。。。。。。

网友K:
2个COM点在内部是连接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检测或者。。。
“128MR的一般都要接外部DV24V电源的”——错误,你看看理论计算电流,CPU可以最多带4个扩展模块,说明书上都有呀!对于输入而言,我1个128MR带了4个扩展,也不用什么外接!!!

网友K:
这128MR的我用得多了,包括80MR的,是有些问题——有时候某个输入坏掉了,一点反应都没有,不过输入点都有预留,所以就没有更换。。。
TO 楼主:
1、仔细检查外围电路,是否你的外围电路有问题;
2、确认PLC内部没有铁屑存在,否则拆开用压缩空气吹干净;
3、能将就用就用(不耽误甲方生产),如果实在不行,请更换/维修PLC。

网友L:
好好看看说明书上接线图,搞明白外部回路的情况,注意电源和接线。朋友,加油,这都是些非常小的问题啊。

网友L:
应该是硬件接线有问题

网友M(2006-10-16):
我想跟你硬件接线有关,是不是外部线路已经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