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源高手请进

楼主(2006-09-17):
   现制作一台设备样机,需11KW低压变频电源,输入电源为三相市电,要求输出频率0-100Hz、电压0-50V可调,带模拟输出标准监测信号,供电对象为电磁线圈。
   望高手指点设计思路或推荐现成标准产品,不胜感激!

网友A:
输出方波还是正弦波呢?方波输出好解决一点。

楼主:
谢过高人我还以为会石沉大海呢!
我今天询了几个厂家,调压没问题,再连续调频比较棘手!我想分开不知是不是容易些,主要解决调频问题!
明天问问老高工看,我个人认为把调制信号和逆变结合可能现实一点,就是担心自己做品质有没有保障!精度还在其次!

楼主:
具体方波还是正弦波还没想好!看现场电磁要求才能决定。

楼主:
有朋友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A:
如果输出方波,似乎可以这样设计:
分为两级控制,前面一级控制电压,使用调整晶闸管导通角,再整流滤波,得到0-50v直流电压,后面一级使用一个方波发生器,频率0-100HZ可调,用此方波来控制IGBT,但要注意方波发生器的电源要通过一个小变压器来另外提供。

楼主:
谢谢:芯片级维修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前一级还是用普通的三相干事变压调压加变压转换,因为晶闸管在0~20多伏没有线性,另启停频繁可能放大管子也吃不消,控制输出端也不能经常空载,会引起突变吧!
    现在好有个问题,他们要求设备可以吸收反电动势,晕!还不知如何下手呢!各位前辈可否指点嘿嘿

网友B:
用变频器呀!

网友C(2006-11-22):
资料很多啊,MITIL公司就有很多SPWM芯片可以实现你所提的问题,也可以用MICROCHIP公司的单片机做SPWM,也可以类似像变频器一样MCU+DSP,都很复杂。逆变器还是用IGBT吧,实际上最后还得考虑波形校正、功率因素、谐波、反电动势等等。反电动势可以仿效变频器,在急速降压实切入电阻,用电阻来消耗掉能量,实际上真正在制动上做得好的公司不多。有兴趣email吧。wdemail20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