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制造工艺系列讲座-旋窑用砖

楼主(2006-09-17):
一. 窑砖的条件与作用
  水泥厂以窑为中心进行运转,其它的一些附属设备有故障都要勉强撑下去,只有等到窑出现问题才会进行集中修理。而窑系统的好与坏与窑砖的寿命有着直接的关系,窑砖的寿命又与砌窑砖的质量有直接的关系。由此可见砌砖质量的对整个厂的运作都有影响。
  一般窑壳承受400度左右,窑砖承受1600度左右,如果窑出现掉砖,则会使窑壳温度过高超过其范围,在晚上观查时会有暗红色。如果不及时处理,窑壳会发生变形,在以后的补砌窑砖时,会因窑壳变形而很难使窑砖密实,容易发生掉落。换砖时主要看耐火砖的厚度与其使用时间,再加上一些砖表面的情况去判断。
  窑砖是填充在窑筒体内部的一层耐火材料,窑砖的主要作用有:
    1. 减少高温气体与物料对筒体化学侵蚀与机械磨损,保护窑壳。
    2. 充当传热介质 窑砖可从气体中吸收一部份热量,以不同的传导及辐射方式传给物料。
    3. 窑砖也可以隔热保温,减少窑体热损失等。
  根据耐火材料在窑内使用的部位不同,回转窑对窑砖的主要要求有:
    1. 耐高温性强 窑内不管烧成状况的好坏,窑内温度都在1000多度以上,这就要求耐火砖在高温下不能溶化,在溶点之下还要保持有一定的强度。同时还要有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下仍有固定的容积等特性。
    2. 热振稳定性好,即抵抗窑温剧烈变化而不被破坏的能力好。在停窑、开窑以及旋窑运转状况不稳定的情况下,窑内的温度变化都比较大,这就要求窑砖在瘟度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不能有龟裂或者是剥落的情况。这也要求在操作时尽量使窑温稳定一些。
    3. 抗化学侵蚀性强 在旋窑内烧成时,所形成的灰份、溶渣、蒸气均会对窑砖产生很大的侵蚀
    4. 耐磨性及机械强度好 窑内饲料的滑动及气流中粉尘的磨擦,均会对窑砖造成很大的磨损。尤其是开窑的初期,窑内还没有窑皮保护时更是如此。窑砖还要承受高温时的膨胀应力及窑壳椭圆变形所造成的应力。要求窑砖要有一定的机械强度。
    5. 窑砖具有良好的挂窑皮性能 窑皮挂在窑砖上,对窑砖有很大的保护作用,如果窑砖具有良好的挂窑皮性能并且窑皮也能够维持较长的时间,可以使窑砖不受侵蚀与磨损。
    6. 孔隙率要低 如果气孔率高会造成腐蚀性的窑气渗透入窑砖中凝结,毁坏窑砖,特别是碱性气体更是如此。
    7. 热膨胀安定性要好。窑壳的热膨胀系数虽大于窑砖的热膨胀系数。但是窑壳温度一般都在280-450度左右,而窑砖的温度一般都在800度以上,在烧成带的地方其温度有1300多度。这样窑砖的热膨胀还是比窑壳要大,窑砖容易受压应力造成剥落。

二. 火砖的种类与选用
  耐火砖品质与耐火特性选用是否洽当,砌砖时质量的好坏都会影响到窑砖的寿命。耐火砖的寿命又会直接影响到旋窑维护的成本,产量的高低。由此可见耐火砖的重要性。在选择窑砖时,一般都是根据各带的温度、负荷不同进行选择,要注意窑砖与窑筒体的膨胀系数要比较接近。
  窑砖的厚度越大,则窑壳隔热保温的效果也就越好,但窑内有效截面积也就减小,会使窑的产量也减小。窑砖越薄其有效容积越大,但窑壳的散热也越历害,高温对设备的损伤以及能源的浪废都比较大。
  目前在国际上使用最多的是两种系列的砖,既ISO系统(国际标准)与VDZ系统(德国标准),其实两者的材料都是一样,只是规格尺寸不一样。ISO系统的砖较大、较厚,砖缝较少,但不方便搬运、操作。VDZ系统的砖比较小、较薄,利于操作,容易挤紧,但强度较小,砖缝较多。使用ISO系统,尽可能统一规格,高度220mm,宽度200mm,这样可以减少备品量,节省投资。
  耐火砖按其材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种类:
    1. 粘土砖(保温砖): 使用在预热锻烧带的区域中,耐火度在SK35下
    2. 高铝砖:其主要成份是Al2O3,含量越高,耐火砖的耐火度就越高,抗剥落性、导热性、机械强度、抗化学侵蚀性都比较好。但是高铝砖的具有很大的可逆性膨胀,并且抗溶渣性比盐基性火砖要差。一般使用在锻烧带(过渡带)。常用的耐火指数为SK37。在冷却带多用SK37或者36。
    3. 盐基性火砖: 盐基性火砖在高温下对灰份及溶渣具有很高的抗化学性能,具有良好的挂窑皮性能,并且窑皮附着的比校牢固。因为砖与窑皮相溶为一体,如果窑皮在窑皮掉落时,部份的窑砖也会随窑皮掉落,抗剥落性较高铝砖要差。它主要有两种材料的砖:
        a. 白云石砖(Dolomite),白云石砖的主要成份是方镁石(MgO),其成份与生料的成份比较接近,所以这种砖的挂窑皮性能比较好,也不会与料发生反应。它具有高耐火性及容积安定性,但是当窑皮发生掉落时,窑砖也可能会有一部份与窑皮一起掉落。使用时要注意慎防灰化作用。窑砖在调储存时要特别注意防水。
        b. 镁铬砖: 镁铬砖的主要成份是铬矿。它具有良好的抗剥落性及机械强度。一般使用在旋窑的烧成带。
  在烧成带,它要受热应力、机械应力、化学侵蚀三个条件的破坏。因此这带的窑砖要求比较严格。过去一般都是使用铬镁砖,它具有耐火度高、抗碱性化学侵蚀性好等优点。但是镁铬砖成份中铬的含量比较高,当火砖废弃以后,铬金属会与水一起流失,进入到环境中造成污染。目前铬镁砖的用量正逐步地减少,现已用尖晶石砖进行代替。花莲厂将废弃窑砖置于矿山与石灰石进行混合,作为原料一起进入厂中回收,减少废品,降低污染。
  3. 耐火泥的种类
    耐火泥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a. 铸性火泥: 也称为气凝性火泥。使用在窑头燃烧器,做保护耐火层,在预热机的某些部份作耐火籿料,一般以灌浆的方式进行施工
        b. 绝缘性火泥: 使用于窑壳变形的平面处进行修复平整,或者用于冷却机的顶蓬做隔热
        c. 耐火泥: 又称为热凝性火泥,主要是在砌砖时使用,使用耐火泥时,必须要加玻璃水进行搅拌(硅酸钠、水,NaSiO3、H2O)。
        一般DiDOTECT 135(耐1350度以上的高温) ,在窑尾使用SK34。
          DiDOTECT 150(耐1500度以上的高温),高温时用SK35
          Couprit 160H,主要使用在窑头喷煤嘴的地方(Kiln Burner head)
          Couprit 135h,主要使用在预热机及冷却机中。
  4. 窑砖的选用
    a. 窑内耐火砖的选用
        #1窑于35m以后使用高铝砖,在出口冷却带使用高铝砖,其它的地方使用镁铬砖或尖晶石砖。#2窑于43m以后使用高铝砖,其它的地方使用镁铬砖或尖晶石砖。#3窑于35m以后使用高铝砖,其它的地方使用镁铬砖或尖晶石砖。在#3窑的出口冷却带使用耐火泥。
在胎环的附近,为避免过多的热量传出,导至窑壳热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