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制造工艺系列讲座-旋窑砌筑

楼主(2006-09-17):
一. 窑砖的砌法分类
  1.砌砖方法的分类与要求
  砌砖的方法有很多,它对窑砖的质量影响很大,一般都是通过以下的一些要求去评价:
    a. 操作的安全性
    b. 正确且熟练的安装
    c. 砌砖所费的时间
    d. 砌砖设备的可处理性(灵活性)
  A.. 根据使用胶泥与否,砌砖可以分为干砌法与湿砌法两种。
    1. 湿砌法主要用于粘土砖、高铝砖两种。采用湿砌法时,窑砖与耐火泥的耐火度一定要比较接近,否则会运转时,窑砖没有磨耗,但耐火泥已没有了,这样就很容易掉砖。耐火泥涂抹要均匀。
    2. 干砌法主要用于白云石砖与镁铬砖,主要是因为这两种砖易受水份影响其品质。
  B. 根据砖的排布又可分为横向环形砌法与纵向交错砌法两种。
    1. 目前纵向交错砌法比较少用,虽然它整体的强度比校好,互相之间连系比较紧密,但发生问题时,一个较小的点破坏可能会一个造成较大的面破坏。
    2. 横向环形砌法又可分为两相邻砖圈砖缝成一直线与砖缝交错两种砌法。采用砖缝成一直线时,因砖尺寸偏差或砌砖使得砖缝不在一直线上,砖圈的错动时,砖的边角容易破损可能会造成强度不好。
  C. 根据砌砖的方法不同,可以分旋转法、固定法及胶粘法之分。
    1. 目前旋转法只用于一些小窑,对于大型窑而言,在撑窑时有巨大的压力会使窑壳变形。窑撑笨重,搬运支撑不方便,窑径越大,窑撑承受的力也就越大,容易发生危险,砌砖的速度比较慢。
    2. 胶粘法,不需要辅助工具,砌砖速度快。但胶粘法主要是比较难保证窑砖质量,没有办法确定砌砖圈是否牢固。对于收尾砖及凹凸不平处很难处理。砌砖前要求窑内非常的干净,否则会影响到粘胶粘结的效果。
    3. 固定法 窑壳下半圈利用人工砌,上半圈利用砌砖机进行固定,砌砖过程中不需转窑,在窑截面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砌砖,砌砖机在窑内移动非常方便。砌砖速度快、效率高、操作安全。
  此次我厂#3窑系统的砌砖是采用干湿法结合、固定式、横向环形砌法。砖的形状与尺寸根据窑的内径确定,在同一窑中尽量做到规格统一,尺寸适宜。过大,使砖的重量增加,搬运砌筑不便,并且容易掉砖。过小,又会使砖缝过多,降低强度,给砌筑带来麻烦。

二. 砌砖作业
  1. 砌砖前的准备
    砌砖之前,要将各种材料、工具准备好,将人员布置规划好,做到有计划、有准备。否则会造成人员混乱、进度、质量低下。
    首先用扫帚将要砌砖处窑壳表面清理干净,否则窑砖不能与窑壳密实地接触,两者间有缝隙。利用水平仪在窑轴向每隔3米的处找出窑壳的中心位置。利用墨斗,以两相邻的窑壳中心为端点,划出窑壳中心线。以窑头砌砖开始点为基准,每一米作与窑壳中心线垂直的圆为参考,防止同一圈砖不在同一垂直面上,发生偏斜。
    此次#3窑是整个窑都要进行换砖。砖的运输是采用小叉车进行,它可以很方便地在窑内进出,运输量较大、操作安全。以前是采用轻型皮带机运输,噪音大,砖容易破损,运量较小,搬运不方便。
    砌砖前,必须将砖圈的圆周面与窑壳轴中心线垂直。每圈砖的第一个砖以窑中心线为基准,将砖置于窑壳中心线上,砖沿窑壳圆周方向向两侧砌筑。窑砖的配比主要是满足窑壳的锥度要求。在砌砖时根据配比进行砌筑。
    在#3窑窑头现在只用一个挡砖圈,虽然受力会比较大一些,但在砌砖时比用两个挡砖圈要便于操作一些。采用两组挡砖圈,在两个挡砖圈之间很难保证砖正好放满间隙。这样耐火砖受力不均匀,砖圈之间靠的不够紧。在窑头第一圈砖前(挡砖圈之后)加有一弧形铁板,增大砖与挡砖砖圈的接触面积,以免砖被挤坏。#3以前就出现过窑砖被挡砖圈挤坏。砖与挡砖圈之间要靠紧。在弧形铁板之间也留有间隙,供铁板受热膨胀缓冲用。
    在砌砖之前也要考虑到耐火砖的热膨胀性,留有一定的膨胀空间。如果没有考虑,火砖在高温下膨胀很容易造成压应力,使窑砖剥落。目前主要的方式是在耐火砖之间加入纸板。在窑内温度升高时,纸板会烧化,留下的空间供火砖膨胀。但在窑冷却收缩时,砖与砖之间也会留下孔隙,这样粉料就很容易进入到砖缝中去,下一次开窑时窑砖就失去了原先的膨胀空间,火砖就很容易掉落。
    在砌砖前,要注意检查窑壳表面是否有凹陷或者凸出的现象,因为窑壳表面不平整,会影响到砖与砖之间的紧密度。粉料或者是蒸气很容易进入到砖中进行侵蚀。
  2. 砌砖要求
    砌砖时火砖的安置有四个要点:
        a. 窑圈的紧密度
        b. 窑砖的正确几何排列
        c. 窑砖质量好,已破损的窑砖勿用
        d. 新旧砖交界处要正确处理
    耐火砖底部必须要紧贴窑壳,砖与砖之间要用木锤进行打击敲紧,尽量做到在圆柱面与圆端面平整,避免出现楼梯状,否则在运转时会很容易因圈与圈之间滑动造成破坏。也有的厂家特意将窑砖表面凹凸不平,因为这样窑皮与专的接触面积增大,窑皮挂的更牢固。火砖之间的缝隙越小越好。火砖最脆弱的地方是边与角,此处最容易破裂或者是剥落。
    当旋窑转动时,窑壳与火砖圈之间存在着相对运动,两者的间隙越大,相对移动也就越大。对窑砖的损坏也就大。两者间的相对移动越小越好,这就要求窑砖与窑壳接触紧密。
    在窑的两托轮处,因为它是主要的承重点,运转时此处筒体的变形比较历害,所以此处的窑砖之间要涂有火泥。因为火泥具有一定的轫性,可以缓冲筒体变形的冲击,保护窑砖。火泥要整面涂均匀,厚度在1mm左右。采用涂泥方式砌砖,在每一圈砖收尾的最后15-20块砖不要涂火泥,以增加其砖的紧密度。
  3.砌砖机的介绍
    砌砖机由两部份组成。一是下部的操作平台,操作平台是由钢管焊接而成,平面上铺有木板。平台的下部由四个支滚轮支撑,滚轮位于窑截面4点与8点的位置。在操作平台的下部留有空间,供铲斗车与行人通过。整个操作皮台可用人力在窑内推动,不需要搬运。
    另一部份是架在平台上的撑砖圈,撑砖圈成半圆状,在它的下部有导轨与操作平台相连,撑砖圈与操作平台间也可以相对移动。撑砖圈上部共有两排垫子,全部采用气动。前面一排用于砌上半圆所用(除顶部外),撑砖圈的顶部没有垫子,各垫子均有其各自的控制阀。
    每砌完一块砖,便可以用气垫将砖顶好。全部砌完以后(顶部的一部份没有砌),在未砌砖的空位中加一个气动的夹紧器将砖夹紧。然后松开第一排气垫(砖在夹紧器的压力下不会掉落),推动撑砖圈在导轨上向前移动。将第二排气垫停到第一排气垫的位置,把气垫顶起,将砖顶好。第二排气垫只有一个开关进行控制。然后松开气动夹紧器,进行收尾砖的作业。
  4. 砌砖作业
    采用固定法砌砖,可以将砌砖作业分成下半圈与上半圈两个操作面。运砖的小车可在砌砖机底部通过运送窑砖到下面,也可以将铲斗举起,打砖放到操作平台上,运砖非常方便。上下两个操作面可以同时进行工作,操作空间更大又互不影响,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新砌一圈砖时,下半圈中每圈砖砌到窑径的一半高度就结束。大约砌了17圈左右,窑头有一定的空间,此时可以使用砌砖机在上半圈进行操作。
    砌砖工作最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