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制造工艺系列讲座-烘窑

楼主(2006-09-17):
对于窑的烘干,关键的一点既温度上升要均匀,采用逐步升温法,有利于保护窑砖和挂好窑皮。同时也要注意根据温度的不同进行转窑,以防窑体变形。不管是新窑、全部换砖或是局部换砖,都要进行24小时以上的烘干。燃料只在窑头加入,预热机中的喷煤管只在进料后才进行喷煤。
  窑体一般使用重油进行烘干,比较便宜,油的燃点在200-300度左右,煤的燃点在500-700度左右,重油比较容易点燃,燃烧也比较稳定。但它的粘度大、杂质多,雾化效果不好。在进油的油路上设有快速阀,它是利用电磁铁带动,当断电时快速阀马上关闭,与其配套的回油阀马上打开,防止油发生倒烧进入油库中。
  喷煤嘴由四风道组成,由外到内分别是:外圈一次空气,煤粉圈,内圈一次空气,油管圈。重油只在点火烘窑时才会用到,重油有一次油与二次油之分,一次油的压力要比二次油略高一些。这主要是为了调节油量方便。
  1.点火
  重油从油库,要经过加压、加温设备才进入到喷油管,然后经过喷油处的雾化器雾化后喷出,雾化后的油燃烧效率比较好。点火前,将喷油系统开起,使重油加热加压循环,重油需要加压到36-40 bar, 升温至80-110度左右,温度高其粘度小,雾化的效果也会好。如果温度高过140度时,油就会有自燃得危险,电加热器则会自动跳闸断电。
  烘窑点火是利用瓦斯或油布进行引燃。点火前将瓦斯管或油布准备好,火可以是在外部点燃再伸入窑内,也可以伸入以后再点火。利用一根单独的管子,从窑头HOOD旁边的观测孔中伸入,然后将瓦斯管或油布伸入喷油管的下方,此时要注意不要让一次空气将火焰吹灭。在点火刚开始时的风压不宜太高,因为开初窑内的温度较低,容易将火吹灭。经烧手检查确认,将重油系统切换到窑头,进行喷油点火。
  2. 燃料的供应
  喷油嘴由内外圈组成,主要是为了调节方便,内圈的油是旋转喷出,外圈的油则是直接喷出,点火时先点内圈油,外圈的油根据内圈油进行调节。一般内圈的压力要比外圈高1.5bar左右。由于开窑时温度较低,喷油量在700L/H,只需开内圈的空气就可以满足要求,在喷煤嘴的外圈空气及煤粉圈只要加入少量的空气进行冷却。
  烘窑用喷油嘴的流孔板不可采用大直径,否则在烘窑时很难将油量减小,当喷油嘴的喷油量降到最低时,油还是会从油管中流出。如果喷油管直径太小,在烘窑过程中需要提高喷油量时,加到最大,窑内温度还是达不到要求。
  点火以后,要注意观查火焰形状。若火焰向上飘动,则油量过多或风量不够,说明不稳定。火焰比较稳定时可以考虑加油,通过调节一次油及二次油的用量来达到。油量的调节主要参考火焰形状、窑尾CO与O2的含量等,使重油能完全燃烧。喷油量的大小还要根据旋窑系统的温升速度来调节。
  在点火的初期只要使用内圈的空气就可以满足燃烧的需求,但在外圈中还是要通入一部份冷空气来冷却风管。当喷油量逐渐增大后,就要将外圈的空气打开帮助燃烧。内圈风量的调节利用出风机处的档板开度调节,外圈是采用窑头喷煤处的放风阀进行处理。
  喷煤嘴位置一般与窑头出料处平齐。喷油嘴喷煤管的相对位置要特别注意,油管要与喷煤端平齐。如果过于靠内部,就会使油雾化不好,造成滴油并且燃烧的效果也不行。过于靠外就会造成喷油嘴温度较高,磨损较快。喷煤管外圈空气孔不是垂直端面,而是有一定的角度,这样可以使风旋转,使燃料与空气混合较好,还可以带动二次空气进行混合。
  在烘窑点火后6~8小时,随着窑温的上升,当到达600-700度左右时,在喷煤嘴中逐渐地加入一部份煤粉进行油煤混烧。随着温度的提高逐渐增加煤的用量,减少喷油量,直至完全停掉喷油,然后用压缩空气将喷油管中的残留油吹出,以防余集。目前,停止喷油都是在进料以后,窑内的烧成比较稳定才会停止。
  准备煤、油混燃之前,开起煤粉计量站进料输送系统,将煤粉进入到窑头煤粉斗。要开煤粉计量站前,要由现场激活大煤斗的收尘机,在中控室中激活窑头饲煤煤粉斗的输送系统,然后在试运转煤磨。

网友A:
窑是水泥制程的重要部分啊

网友B:
  谢谢,看了以后有了更深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