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用SCR控温的三相300KW电炉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6-09-17):
1。用SCR控温的三相300KW电炉的电源一定要用单独的隔离变压器吗?有什么利弊?
2。如果直接接入低压380V电源,又会对低压电网有什么影响?是否会对同低压电网的其他设备造成严重的应响?所产生的非标准正玄电流又对其他电器有什么影响?
3。所用三相SCR是用分立的三个好,还是一个整体的三相SCR好?又如何选型?
4。三相SCR的保护是用压敏电阻还是用阻容保护?又如何选型?

网友A(2006-10-30):
简单寥寥,呵呵。隔离变压器可以起到安全作用,次级输出低电压大电流;300kw+SCR调压谐波大、功率因素低,可以自己看看波形,很惨的波形;SCR保护既要阻容吸收回路,也要过压、过流保护。一家之言大家多指正。

网友B:
1)从改善波形出发,可以选用过零触发型SCR调功器..
2)如果设备不太容易发生漏电,就没必要装隔离变压器..
3)调功器可以选用市场标准型号..过压/过流保护环节都已内置..
高端品牌和一般品牌市场上都可买到..很丰富..
4)SCR调功器应按照加热器容量选择,同时不同的电加热元件的特性是不一样的,有些电加热元件必须考虑冷态电阻较小而带来的电流冲击(如硅碳棒等必须考虑低功率预热等..)

网友C:
本人学浅,什么是过零触发型调功器??说说它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