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LENZI 报0H51故障!

楼主(2006-09-17):
伦茨EVF8243通电运行出现OH51,请高手指点指点故障点在什么位置! 谢谢!!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变频器上的PTC(T1,T2)端子未接线或者实际上电机过热导致PTC元件报警

楼主:
PTC报警说明书上有讲,会报OH4,以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最近很频繁

网友A:
OH4只是变频器散热器过热报警,不是电机过热报警,有PTC监控报警,你可以再看看说明书.因为OH51只是PTC monitoring(warning),只是报警信号,所以可在C119=0关闭报警监控,当然你要先检查电机是否真正过热,否则将电机会失去过热保护功能.

楼主:
谢谢!!我再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