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床的改造求教

楼主(2006-09-17):
需要车几个固定角度的面,想小改进下车床。设想横丝杠和竖溜板的速度可设定,从而形成固定角度车。  请问需要哪些的修改。两电机数否要换,可以使用触摸屏、PLC。如需要使用变频器也可以,不过变频好像定位比较困难。哪位大虾有成熟的思想和方案的,给提提或聊聊!
   lanjiang04@sina.com

网友A:
zhuan  ::

数控系统选定之后,用户根据机床实际状况,决定更换或不更换驱动系统。若不更换,则必须确认老驱动系统与数控系统是否可以匹配。

    对于机床测量系统,目前数控系统的要求是增量式脉冲编码输入,所以老机床所配的感应同步尺或旋转变压器等测量元件均需用增量式脉冲编码器、光栅尺代替。

    对于外围电路,改造可采取的方案有两种:“接口型改造”,即保留外围继电器电路,只对NC、PLC进行改造,新PLC不参与外围电路控制,只处理NC所需的指令信号。此方案改造设计、调试工作量较小。另一种是“彻底改造”,在继电器逻辑较复杂,故障率较高,用户又能提供清楚逻辑图的情况下,可用新NC所带的PLC将外围电路全部改造,简化了外围电路,又合理利用了PLC的控制能力。此方案可大大简化硬件电路,大大提高可靠性,但改造设计、调试工作量较大。

    (3)各部分安装形式的确定 其一,控制系统的安装常见的有悬挂式、柜式、台式等。安装方式的选定,直接决定各种连接电缆的走线方式和电缆长度,也关系到操作与维修的方便性。其二,驱动系统的安装,原则上只能采取电气柜内安装这一种方式,应考虑的因素有通风冷却,电缆走线方式及长度,对其他电器的干扰等。其三,电动机的安装,根据机床的实际,确定电动机的安装方式:①法兰式,②底座式,③带底座法兰式,再加上轴伸方向、电动机接线盒的位置等,这些由电动机的订货辅助参数确定。其四,测量系统的安装,如选择电动机内装编码器的结构方式,电动机安装一确定,它也就确定了;外装式需要有弹性联轴节、安装卡子、电缆走线方向及长度等的考虑;对于光栅尺,安装的问题则应重视,除安装可行性外,定尺、动尺的安装配合、安装精度、温度影响等均需考虑。

    三、项目的实施

    1.施工队伍的选择

    机床大修改造方案设计的好坏,大修改造成果的优劣,除了经济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施工队伍的素质。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参与项目施工的公司应具备下列条件。

    (1)完整、高效的技术支持体系 关键是人的因素。该公司应具备一支包括机械、电气、液压、工艺工装等全方位的、具有多年丰富的设计、制造、装配、调试工作经验的工程师队伍,同时还应有一支能打硬仗的现场施工队伍。这种工作模式是当今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的流行模式。

    (2)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管理模式 关键还是人的因素。摈弃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中的一切阻碍发挥每个人积极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组建起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企业结构,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不断改进、完善,同时还要考虑该公司的规模、资金状况等诸多因素。

    2.硬件定货

    经过如上的全面考虑,施工队伍已选定,技术方案的细节确定,订货清单即可列出。用户和工程公司可本着相互信任的态度,从降低成本和保证可靠性两方面综合考虑,确定国内外定货清单,并签订正式改造合同。在定货进行的同时,工程人员即可开始着手进行系统机械大修、项修及电气软件编制、实验室调试工作。

    3.现场调试

    这是改造能否成功的关键环节,工程人员在这一阶段完成机、电联调,数控系统的最终调试、驱动系统的参数最佳化调节等工作,并为验收作准备。

    4.试加工验收

    通常有两个内容:标准样件的试切削,按照国际标准,不同类型的机床都有相应的标准试切削程序;机床精度的校验,根据各厂测量水平的高低,采用相应手段,有条件的用户可采用激光干涉仪进行测量,这样机床位置测量系统的补偿可采用得到的数据,从而提高机床精度。

    5.资料、培训及保修

    在验收工作结束之后,还需要进行技术资料整理、归档并提供给用户,还要对用户进行技术培训及保修工作。

    旧机床的数控化改造事业方兴未艾,在我国目前形势下将大批故障机床尤其是一大批进口的数控机床、精密机床和二手设备进行改造、升级,以较小的投入尽快使这些设备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效能、创造效益,的确是许多企业的一项不可忽视的课题。

当前,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大多数企业正面临着企业改制、转轨以进入市场经济,迅速融入国际竞争。这就需要我们企业的领导集中全部力量面对这些挑战。企业集团化和集团内部分散网络化、自治性、并行工作的新型组织、生产结构、敏捷制造技术、虚拟制造技术、可持续制造技术、绿色制造技术等等一系列新的技术理论,都需要下大力量去研究,以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提高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以提高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以最快速度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因此,企业自身不可能再像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拥有大而全的维修队伍。而设备维修改造的社会化、专业化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趋势。

    国外机床的改造与翻新是近期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产业,在先进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市场。而在我国,这一产业才刚刚兴起,按照应具备的条件来衡量还相距甚远。但是业内有识之士正在努力塑造自己、完善自己,相信不久的将来,一批具备一定条件和一定规模的机床改造、翻新的专业化企业会成长起来。

    二、大修改造方案的选择

    此项工作如果能争得大修改造企业的技术支持可能会更好、更快些。

    1.前期立项准备工作

    (1)技术可行性分析 主要是瞄准改造目标及加工对象,对被改造机床进行结构、性能、精度等技术现状的全面分析。其中包括机床原来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机床的基础部件和结构件是否仍然完好;普通机床改为数控机床,要考察各坐标轴的机械传动结构及导轨副的形式等是否适用;测量机床目前的各项精度与出厂精度进行对比,是否存在差距;综合总结目前机床存在的一切故障和历史上出现过的重大故障。针对上述问题,对照改造目标和典型工件,编写改造任务书,做到改造后的机床达到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2)经济可行性分析 从实际可操作性出发列出几种应考虑的情况:从机床自身的价值考虑,分析要达到改造目标所需投入是否偏高;从该机床在本单位产品制造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来分析改造价值;从该机床的投入产出率估算,是否能较快收回投资,然后迅速产生较好效益;机床改造后提高了机床精度,增加了功能,是否能使本单位产品提高水平,或者能有利于开发新产品,从而获得附加效益。改造资金来源可靠。

    (3)选择机床改造者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选择得好,则能顺利完成改造任务,达到改造目标;选择不好,不仅是机床改造的失败,而且浪费了资金和时间,影响生产。用户可根据后面讨论的机床改造应具备的条件来慎重选择。

    2.技术方案准备

    (1)机械及液压系统 作为机床的最终用户,厂方必须首先要确认,该机床机械及液压系统的状况。如:目前机床的精度,机械传动链的状况,丝杠、导轨的状况,有无重大故障等,以确定机床是大修、项修。如果是非数控机床要改为数控机床,首先要考虑机械改装的可行性,最重要的是导轨的形式及滚珠丝杠的安装。再有就是机械传动机构的传动间隙与传动刚度是否符合数控机床的要求。

    (2)电气系统 在做数控机床改造方案时,用户可以根据机床的状态及工艺要求来选择数控系统。其一,是选择数控制造厂商,目前世界上性能及信誉较好的有:西门子(德国)、发那科(日本)、三菱(日本)、NUM(法国)、FAGOR(西班牙)等。用户可在详细了解上述厂商数控系统的特点及性能价格比等指标的基础上,与实施改造的工程公司一道,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数控系统。其  二,是根据机床的功能要求选择相应控制系统的类型,做到既能满足机床全部功能要求又不提高标准。

    我们建议,在选择数控系统方面,要特别注意:一要尽量向一个著名厂家的型号系列靠拢。这样既有利于维修和管理,也利于备件的购买。千万不要把企业的数控系统搞成万国牌。二要清楚所选厂家在国内的维修服务状况,以免将来后患无穷。

数控系统选定之后,用户根据机床实际状况,决定更换或不更换驱动系统。若不更换,则必须确认老驱动系统与数控系统是否可以匹配。

    对于机床测量系统,目前数控系统的要求是增量式脉冲编码输入,所以老机床所配的感应同步尺或旋转变压器等测量元件均需用增量式脉冲编码器、光栅尺代替。

    对于外围电路,改造可采取的方案有两种:“接口型改造”,即保留外围继电器电路,只对NC、PLC进行改造,新PLC不参与外围电路控制,只处理NC所需的指令信号。此方案改造设计、调试工作量较小。另一种是“彻底改造”,在继电器逻辑较复杂,故障率较高,用户又能提供清楚逻辑图的情况下,可用新NC所带的PLC将外围电路全部改造,简化了外围电路,又合理利用了PLC的控制能力。此方案可大大简化硬件电路,大大提高可靠性,但改造设计、调试工作量较大。

    (3)各部分安装形式的确定 其一,控制系统的安装常见的有悬挂式、柜式、台式等。安装方式的选定,直接决定各种连接电缆的走线方式和电缆长度,也关系到操作与维修的方便性。其二,驱动系统的安装,原则上只能采取电气柜内安装这一种方式,应考虑的因素有通风冷却,电缆走线方式及长度,对其他电器的干扰等。其三,电动机的安装,根据机床的实际,确定电动机的安装方式:①法兰式,②底座式,③带底座法兰式,再加上轴伸方向、电动机接线盒的位置等,这些由电动机的订货辅助参数确定。其四,测量系统的安装,如选择电动机内装编码器的结构方式,电动机安装一确定,它也就确定了;外装式需要有弹性联轴节、安装卡子、电缆走线方向及长度等的考虑;对于光栅尺,安装的问题则应重视,除安装可行性外,定尺、动尺的安装配合、安装精度、温度影响等均需考虑。

    三、项目的实施

    1.施工队伍的选择

    机床大修改造方案设计的好坏,大修改造成果的优劣,除了经济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施工队伍的素质。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参与项目施工的公司应具备下列条件。

    (1)完整、高效的技术支持体系 关键是人的因素。该公司应具备一支包括机械、电气、液压、工艺工装等全方位的、具有多年丰富的设计、制造、装配、调试工作经验的工程师队伍,同时还应有一支能打硬仗的现场施工队伍。这种工作模式是当今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的流行模式。

    (2)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管理模式 关键还是人的因素。摈弃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中的一切阻碍发挥每个人积极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组建起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企业结构,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不断改进、完善,同时还要考虑该公司的规模、资金状况等诸多因素。

    2.硬件定货

    经过如上的全面考虑,施工队伍已选定,技术方案的细节确定,订货清单即可列出。用户和工程公司可本着相互信任的态度,从降低成本和保证可靠性两方面综合考虑,确定国内外定货清单,并签订正式改造合同。在定货进行的同时,工程人员即可开始着手进行系统机械大修、项修及电气软件编制、实验室调试工作。

    3.现场调试

    这是改造能否成功的关键环节,工程人员在这一阶段完成机、电联调,数控系统的最终调试、驱动系统的参数最佳化调节等工作,并为验收作准备。

    4.试加工验收

    通常有两个内容:标准样件的试切削,按照国际标准,不同类型的机床都有相应的标准试切削程序;机床精度的校验,根据各厂测量水平的高低,采用相应手段,有条件的用户可采用激光干涉仪进行测量,这样机床位置测量系统的补偿可采用得到的数据,从而提高机床精度。

    5.资料、培训及保修

    在验收工作结束之后,还需要进行技术资料整理、归档并提供给用户,还要对用户进行技术培训及保修工作。

    旧机床的数控化改造事业方兴未艾,在我国目前形势下将大批故障机床尤其是一大批进口的数控机床、精密机床和二手设备进行改造、升级,以较小的投入尽快使这些设备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效能、创造效益,的确是许多企业的一项不可忽视的课题。

网友B:
一般都用伺服吧.

网友C:
  希望更多的朋友介绍旧机床改造,翻新经验

网友D:
值得学习 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东西

楼主:
搞过的大虾多提提意见想法吧  就当推荐自己的思想  哈哈

网友E:
Jiuxinf老兄,这样的引用不如发个网址链接上来比较好

网友F:
来个实例吧。

网友G:
还用什么增量的编码器啊,用绝对的撒,这是趋势,而且,精度高、掉电记忆、接口方便、相同精度还是绝对的经济。

网友H:
现在已经有的配置?

网友I:
如是普车改造,电气部分需上一套数控系统,包括操作面板、显示器、控制器、I/O单元、伺服单元和伺服电机。机械部分要换掉梯形丝杠,因其往复运动的间隙较大,要用滚珠丝杠,机械部分工作量较大,电气改造相对要容易些。建议使用大连大森数控的9i数控系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J:
笨,,,改成数控车床就可以了,,不过代价肯定高了,,如果想简单些,只固定使用的话,或车床床况比较差的话,就不要改数控,在大拖板下加个导向板就可以了,,,,用轴承在导板里面走自然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