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出电压无法稳定住?急急急~!

楼主(2006-09-17):
单位电脑买了一块研华的PCI1721的卡,可以模拟输出电压。用这块卡输出交流1.7V的电压,在该电压下加一个5欧左右的负载,量负载两端的电压一下子变了0.000V,也就是电压很小很小,一下子就被拉下来了。。。。

估计问题是PCI1721板卡的输出功率比较小,与负载的功率不匹配。

在PCI1721板卡输出端用LM324搭建一个射极跟随器,为放大电流,稳定输出电压。可在加上5欧负载以后,测负载两端电压为0.009V,电压依然被拉下来了。把负载换为10,20,30,40,50,60,70,80,90,100欧负载以后,发现电压依次增加,在100欧以上的负载的时候,电压都可以稳定在1.7V,而5欧负载时电压就被拉下到0.009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如何稳定住输出电压?

这个问题是不是PCI1721的板卡的输出功率与负载功率不匹配造成的?是不是要加一个功率放大电路?那应该采用哪种功放芯片?电路如何搭建呢?

网友A:
请问是用做什么用途  不是什么电器都能稳压的 小心降低电器的寿命  电脑是不能稳压的

网友B:
不明白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C:
1.7V/5Ω=0.34A=340mA,LM324的最大驱动电流只有40mA,电压当然要拉下来。应该使用功率运算放大器如opa541。
不过不明白,楼主要接5Ω这么小的电阻干什么?

网友D:
负载不匹配

网友E:
这类器件的带负载能力都不大,在5千欧以上。

网友F:
肯定降下来!是否应该电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