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供水如何防雷

楼主(2006-09-17):
给位前辈:
    请问在变频供水中如何防雷,大多数是远传表也被雷击坏了,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谢谢了!

网友A:
加OBO的防雷器,打雷有雷电时就会把雷电引到地线上

网友B:
    仪表烧坏那应该是你没有对仪表接地端进行接地处理;还有一种可能是通过传感器的信号输出,也就是仪表的信号输入端经过雷击烧坏仪表,解决方法是对传感器的信号输出导线进行接地处理,还有传感器的供电电源进行接地处理。
如想联系本人,请登陆个人网站:
www.hongyong2000.any2000.com

网友C:
多买几套备着就行了。

楼主(2006-10-26):
基本上是变频器都被击坏了,请问如何能够防止呢

网友D:
单独做避雷网,注意就地接地线要与避雷网分开

网友C:
这个不好办呀,花多了不值,花少了没用。

网友E:
能够加装防雷设备是最好了。和雷击造成的损失相比,花这点钱还是值得的。

网友F:
有个朋友做供水,把远传压力表和管道之间加块PVC管

网友G: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H: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防感应雷。变频供水主要的一个仪表应该就是压力变送器,你是否将压力变送器安装在户外?是否将4-20MA的信号直接接到变频器的AIC端?另外你指的击坏变频器指的是不是AIC端被击坏,以至需要更换控制板?建议:1、检查你的压力信号检测部分,可能的话更改你的取样管道,使你的压力检测和变频器在同一栋建筑物内,这样可以不用信号防雷器,经济上可以考虑。2、请检查你的低压配电系统,是否有防浪涌装置?(如果你可以确定变频器的主要功率部件未损坏,可以跳过)。3、管道不可更改则必须加信号防雷器,但对你的接地电阻有严格的要求,否则防雷器被击坏同样会造成供水停止。欢迎联系我共同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I:
雷一般都是从外面安装的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上传过去的,使用变频供水控制器,控制供水是个好办法,隔离作用,这样不会直接损坏变频器,最多供水控制器输入坏掉。

网友J:
安装隔离器怎么样?

楼主:
如果安装防雷器的话怎么样,是否能避免雷击,能否把防雷器击坏,安装是需要什么工艺那,自身如何接地。
安装隔离器如何,打雷时能否把隔离器也击坏

网友K:
如果安装防雷设备,造价太高,但也不能100%就不被雷击。最好是打雷时不用,把变频器和电源来线与压力表隔离,如果有检测打雷的传感器就好了,呵呵。

网友L(2008-05-18):
雷雨季节到了,先顶上去。

网友M:
简单的,打雷时就不要用了,再好的防雷设备也不能100%不被击啊!

网友N:
加装防雷设备是最好了。

网友O:
加装防雷设备是最好了。 允许的话停产断电。再就是安装个压敏电阻我qq;442414621

网友P:
《电机与控制应用》杂志变频专栏向您约稿

《电机与控制应用》(原《中小型电机》)杂志是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注册,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具有专业权威的电工技术类科技期刊。创刊四十余年来,《电机与控制应用》杂志屡获殊荣,曾先后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原机械工业部优秀科技期刊、上海市优秀科技期刊和上海市广告业“守合同,重信誉”先进单位等。近年来,杂志连续多年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揽》,并被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等多家数据库全文收录。
《电机与控制应用》的主设栏目有综述、研究与设计、变频与调速、控制与应用技术、发电机组及控制、动力试验与测功机技术、测试技术与检测设备、新产品介绍、运行与保护、应用、行业信息等。
撰稿范围:变频与调速、控制与应用技术、发电机组及控制、动力试验与测功机技术、测试技术与检测设备、新产品介绍、运行与保护、应用

联系方式:T:(021) 62574990-757 Fax:(021)62543397
E-mail:gaofang@seari.com.cn Add:上海市武宁路505号(1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