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电流过大,怎么应用变频

楼主(2006-09-17):
各位大哥:
我有一台设备上,电机的启动电流非常的大,想用变频器,怎样选型啊。

网友A:
看是什么负载了,轻载只要和电机功率一样大即可,重载一般要放大一个等级,有的要更大一些.

网友B:
直接启动电机电流当然大·

网友C:
我用的一台90KW的电机,系统惯性很大的。
90KW的变频用上去就炸了,后来厂家说要选200KW的变频才行。
太离谱了吧???

网友D:
选变频器看额定电流而不是额定功率 极数多的电机同样的功率电流会大些

网友C:
额定电流?我看也不是很确定,有的大惯性负载,启动时电流很大的!

网友E:
用变频器那么就把启动时间设置的长一点,就是电磁转矩慢慢的变大,电流也是慢慢的变大,不像是交流电机刚启动时,完全的切割磁场,造成启动电流非常的大。
还有你可以试着设置刚开始电机是从0HZ到25HZ启动,时间为45S或60S。如果不过流就没有关系了,因为只有电机在刚启动时电流才很大,过了这关就没有事了,通过面板或电位器或程序设置到你需要的HZ 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是为了解决启动电流大的问题,应该用软起动器而不是变频器。
大家被问题误导了。

网友G:
自动化老菜鸟说的是!

网友H(2008-11-13):
我建议用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电话:13679181225

网友I:
解决启动电流大的方法很多,如果单纯为了解决启动电流的问题使用变频器是不是......?

网友J:
只为了解决电机启动电流的问题没有必要用变频器,使用软启动就可以了,90KW电机用200KW变频器,别被忽悠了,我用260KW的风机也不过用260KW的变频而已

网友K: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L:
还是没有标准答案啊!!!!